[家电] 彻底拆解美菱加湿器,修复未成功,欢迎坛友指正!

楼主(2019-01-27):
同事一个美菱加湿器,使用过程中烧毁,没用了,拿给我看看,前几天上电试了,貌似板子烧了,没修复的价值,将拆机的帖子发一下,大家看看!

外观看着造型还不错

上下两体的,上部拿下来加水

底部控制部分都在这

打开底部螺丝

内部控制部分,侧面板子是显示和控制部分

下楼继续

楼主:
底盘上有个小板子这块是控制板,故障是插电没反应,整流桥几个二极管击穿,换了好的,还是不行,估计可能是芯片故障,这个基本报废了,也没这个能力

侧面还有个小风扇

控制板下方是加热部分

这块板子是控制显示的

下楼继续

楼主:
显示部分控制板

反面

整个修理过程就是原来不通电没反应,估计可能是主控制板故障,看了控制板整流桥击穿,估计可能是控制芯片故障,没能力修复,欢迎坛友指正!

网友:
注意微生物滋生

网友A:
我去年夏天的时候也买了一个,用了没多久,在网上看到说这个容易滋生细菌,就把它放到角落里了

网友:
加湿器对水质还是有一定要求的,现在家里用的自来水水质比较硬,用久了易结水垢。

网友:
底下的是电源板,圆形的是控制板,看来就是电源板故障,还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年夏天的时候也买了一个,用了没多久,在网上看到说这个容易滋生细菌,就把它放到角落里了 ...

生细菌是因为不会使用。一秒上万次震荡,什么细菌也会死。

网友:
这加湿器外观设计不错,检查一下看是不是电源坏了,只要控制板没坏就好办

等板砖到了再送上

网友:
不通电先检查电源,可以找合适的替换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比一般的高级些,带显示面板。。。

网友:
貌似是漏水烧的

网友:
电源板故障,应该不难修,楼主好好折腾一下!

网友:
那是超声波换能器

网友:
LED屏是专用的,应该没坏吧

网友:
控制板不要考虑,有电它就亮,电源板和超声波震荡板子是ALLIN1
如果电源板已经修复,风扇和主供电都有的话,把它最小系统后加水试机,没水是不行滴,水不够磁铁凑,浮子不起来,电路不工作

网友:
我这里湿度高,我买的是除湿机,哈哈!

网友:
做工挺不错,外形也好看

网友:
做工用料还算过的去,正规厂家出品

网友(2019-02-28):
此前我修过一个,烟雾很小别的一切正常,是控制板受潮,振荡器不工作,板子烘干处理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