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算场管的栅极电阻(09N03LA)

楼主(2019-01-27):
一个场管09N03LA
09N03,30v,90A

相关参数
栅极电流最大250na
输入电容2.7nf
导通电压最大2.5v

用晶体测试仪测一下
输入电容1.4nf
导通电压2.1v

搭好电路,电阻限流

给栅极加电源电压,是它导通,并记录当时时间

持续监测,过了20分钟,仍然导通

过了两个小时,仍然导通

假设电源电压6v,开通场管时给它的输入电容充电
到6v,充入电量Q=1.4nf*6v=8.4n库伦

场管2v是关闭,这期间放出电量为8.4*2/3=5.6n库伦

Q=i*t,按平均值算,已知t》=7200s

i=5.6n库伦除以7200秒=0.77pA

得出大致场管的栅极电流是1pa左右。远远小于说明书里的
250na,当然这是20v下的最大栅极电流

根据电阻=电压除以电流,得出大致栅极电阻为 7.8T欧姆
是个很大很大的电阻

当然这些都是估算的,只具有一些参考意义,而且我还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
大家拍砖过来吧

网友A:
人奸同学今天不上朝妄语朝政了?你计算的平均电流。电容放电时,如果电阻是恒定的,放电电流刚开始时最大,然后慢慢减小,以指数曲线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奸同学今天不上朝妄语朝政了?你计算的平均电流。电容放电时,如果电阻是恒定的,放电电流刚开始时最大, ...

是的,可是这样的话,我不会算,数学是语文老师教的

网友B:
嗯 人奸认为mos栅源自带恒流功能,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人奸认为mos栅源自带恒流功能,不错不错~

假设,估算,好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人奸认为mos栅源自带恒流功能,不错不错~

看图,后来用的是4v的锂电,因为时间太长用干电池太浪费了,这样最大电压4v,最小电压2v,假设栅极电阻恒定,那么它的电流也就是一倍的变化,而且2小时管子也没关闭,所以,嘿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图,后来用的是4v的锂电,因为时间太长用干电池太浪费了,这样最大电压4v,最小电压2v,假设栅极电阻恒 ...

什么乱七八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乱七八糟的

既然如此,专家你据说是清华池大学毕业的,数学学的比我好,你帮我算算吧,就按上述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如此,专家你据说是清华池大学毕业的,数学学的比我好,你帮我算算吧,就按上述条件! ...

骚瑞 不会,让华罗庚帮你算吧,如果你会大变活人的话

网友:
定时开关有了,就差个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可是这样的话,我不会算,数学是语文老师教的

厉害

网友C:
我还以为是计算栅极的外接电阻呢,标题理解错误。但还是要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是计算栅极的外接电阻呢,标题理解错误。但还是要支持一下。

就是其内部电阻,但是就是个大概数量级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其内部电阻,但是就是个大概数量级而已

嗯。请教一下,如果没有Datasheet的话如何估算栅极外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请教一下,如果没有Datasheet的话如何估算栅极外接电阻?

哈哈,这个我不太懂,我也很少用mos管,看看什么应用吧,频率低的话应该无所谓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我不太懂,我也很少用mos管,看看什么应用吧,频率低的话应该无所谓吧 ...

是的,频率低电流小的时候是无所谓的。如直流电机调速时频率高电流大就要考虑了。MOS管波形不好发热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频率低电流小的时候是无所谓的。如直流电机调速时频率高电流大就要考虑了。MOS管波形不好发热的厉 ...

哈哈,的确,高频没搞过,不敢乱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