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开卡失败,求助?This package can't support the selected flash to initial card

楼主(2019-01-27):
这个盘试过很多个版本了,都不能开卡,要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自动识别出闪存的,可是却不能开卡。如果用其它的闪存,则可以进行开卡,但不一会就提示错误17,This package can't support the selected flash to initial card。这个是2258XT加PFG09的,问下各位,我到底哪出错了?

This package can't support the selected flash to initial card

This package can't support the selected flash to initial card

楼主:
头大了,不知道哪出错了,还是这闪存选择错误。

网友(2019-06-29):
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2019-12-20):
我也是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This package can't support the selected flash to initial card

网友A:
B16的颗粒吧用这个看能不能开,SM2258XT_B16A_PKGQ0816B_MPQ0816A_FWQ0816C0_RDTQ0808A0_DLLQ0815A_DBQ0816,大S颗粒固件很少的

网友:
然鹅能开又咋的,SS级别,比SG稍微好一点

网友(2020-02-21):
引用 楼主:
头大了,不知道哪出错了,还是这闪存选择错误。

一模一样的硬盘,一模一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2020-08-30):
我也有同样的提示,但不是这个FLASH芯片

网友:
我也是和你这个差不多情况,我是的PFG35颗粒的。你这个问题是Firmware\2258\FWTag.SET 添加你的具体型号

网友(2020-12-21):
同样的问题  请问下 楼主怎么解决的 !!!!!

网友:
用2258XT B16A芯片专用版本 这个好像就2个工具

网友B(2021-02-05):
引用 网友A:
B16的颗粒吧用这个看能不能开,SM2258XT_B16A_PKGQ0816B_MPQ0816A_FWQ0816C0_RDTQ0808A0_DLLQ0815A_DBQ0816 ...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也跟楼主一样提示没有这个软件支持

网友(2021-06-22):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也跟楼主一样提示没有这个软件支持

SM2258XTMPToolQ0816A

网友:
换开卡程序,我也是试了N个版本才找到好用的

网友(2022-01-18):
工具不支持,换一个

网友C(2022-08-08):
用Q0816A 这个可以开

网友(2024-01-06):
引用 网友C:
用Q0816A 这个可以开

虽然我的七彩虹和楼主芯片不一样,但是遇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参照你给的建议用Q0816A固件开好了,就是512GB变成480GB了,不管怎么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