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镁光M500 240G(惠普OEM版)固件更新问题

楼主(2019-01-27):
咸鱼上入了块全新未通电的镁光M500,惠普OEM版,固件版本HPS0,好像很老了,想更新一下。镁光官方固态硬盘工具箱说OEM固件不支持更新。请问如何更新固件?惠普官网上能否找到固件更新?如何找?麻烦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我也有块,服务器硬盘,没法更新的,甚至型号都找不到,都是一大批定制了给某批服务器用的,然后没卖掉淘汰了,流出来。

你拆开会发现很多用于断电保存数据的电容,主控也是特殊型号,更新不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块 用官方的软件是没法升级的 因为很多是定制的 很多信息也没法读取 我买的是闪迪定制的Hp固态 通电时间很多2w多小时  我建议你不更新固件或者我见过搭建那种HP模拟服务器是可以正常更新的

网友:
到HP网站上找高端的笔记本或者台式机里面去看一下有没有更新的固件,如果有就能更新了。

网友:
楼主可以拆机对比以下正常M500的拆机图 或者对比M550 M600的

网友:
OEM固件更新不好找。

网友:
不建议更新,很多情况下更新固件反而死得快

网友:
如果没问题就别折腾了!OEM的固件很难找~

网友(2019-11-14):
我也买了块一样的啊,本想装老笔记本上用,但是BIOS里找得到,想做启动盘确不行,提示找不到硬盘。想装台式机上用,结果做从盘可以认得到,想做主盘认不到。BIOS里也找不到这个盘,啥玩意儿哦。

网友:
有一条惠普定制480G M.2的M600,固件HPS1,也是提示无法更新固件。
因为啥都不懂,不敢瞎折腾,我还是慢慢等大佬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