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口鼠标接线转接方法?

楼主(2019-01-27):
现在连接COM口的设备越来越少,主要应用在工控方面,想用一个COM口鼠标测试COM口的好坏。
但是现在COM口鼠标找不到了,首富家的COM口鼠标,价格有点小贵,
因此,想自己做一个。

手中有各种鼠标十几个型号,有PS/2的,有USB的,但怎么转接有点吃不准

USB 是四线,   分别是1正 2负3 数据正4数据负

PS/2也是四线   分别是1正 2负  3数据 4时钟

COM口 线就多了 9根线
1 载波检测(CD)
2 接受数据(RXD)
3 发出数据(TXD)
4 数据终端准备好(DTR)
5 信号地线(SG)
6 数据准备好(DSR)
7 请求发送(RTS)
8 清除发送(CTS)
9 振铃指示(RI)
请教各位大神,大仙指教一下,感谢了!!!

楼主:
肯定有坛友觉得我这个想法不现实,但是这应该是可以实现 的借用一张图片

网友:
以前有有个com转PS/2 好像兼容不太好,给我扔了

网友:
COM口鼠标早没有生产的了,有的话也是多年存货。以前有PS/2转COM接口,为了PS/2接口鼠标兼容COM接口,现在也不多见了,可以到T宝网上找找。

网友:
用串口助手不就行了吗,把2、3脚短接,接受的与发送的相同就行了,如果其他引脚也要实验,那可以考虑用单片机做个检测的小工具,或者做个监视串口通讯的东西,监视工控机与设备的通信内容

网友:
弄个串口母头,短接2、3就可以了,插在串口上,通讯助手发啥收啥就说明正常。

网友A(2020-07-23):
你好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现在COM用的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现在COM用的少了

好吧,我有个 com 口鼠标 被剪线了 不知道定义 还是六根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