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长安之星2车载收音机 改蓝牙接收器

楼主(2019-01-27):
我改的这个是axu线也可以接 ,蓝牙接收器上带通话功能,但是我不用接电话就不用管 这个车载收音机上面没有5v电压 就只有外接一个12v转5v,加一个耳机接口,还有蓝牙接收器我买的是一个5.0的 和一个4.2的 两个我试一试好像么有上面区别 这个接收器没有电池通电就开机速度还行吧可以连接2个手机目前是这样,电流声还有一点点 可以接受吧 图片有点乱 将就看看吧

网友A:
有噪音是不是没用屏蔽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噪音是不是没用屏蔽线啊?

不是这个都有一点点 我电脑都有一点关了机 音响都要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