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三极管炸裂,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9-01-27):
这个手机充电器以前坏了,放在哪里吃灰,今天闲来无事拿出来想试着修好,拆开看了保险电阻爆了,换了一个装上,没装外壳在插座上试试,为了安全起见,先把插排开关关了,然后插好充电器,再按下插排开关,在插排开关按下的一刹那,也就是电路刚接通,开关还没完全按下,只听啪的一声响,伴随一个火星闪现,当时可以看到充电器输出端的红色LED灯亮起。

赶紧松开插排开关,拔下充电器观察,发现三极管炸裂缺了一角。网上搜索说三极管炸裂是变压器坏了导致的,用万用表测了变压器高压边的2个线圈都断路了,低压边的线圈是好的,看来确实是变压器坏了,不值得修了。

网友:
山寨手机充电器,做工差了些,有条件可以用诺基亚、三星5V小电流充电器替换使用。

网友:
rcc炸了很常见

网友:
有一次在家折腾一个LED驱动,也是RCC 电路,更换高压电容后刚一通电,13001直接炸飞一条腿,

网友:
13003应该坏了高压引入击穿945,最好的方法是每个件都焊下来量

网友:
不值得修的,直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