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联想Y430光驱位加SSD硬盘

楼主(2019-01-27):
联想Y430已经用了十年之久,15年换了固态硬盘128G速度还行,只是128G硬盘容量太小了,那就把根本不用的光驱架拆了再加块小SSD硬盘吧。
赶在年前买个光驱托架,这个换起来是最简单的。只是有些托架没那个选择开关罢了,这个不知究竟作用大不,反正我按说明拔到最右边,不知是不是所谓的C位。

楼主:
只是这卖家发货前也不看下,发来的是变形的托架。自己拆开重新安装好还行,年前生意也不退换了。可能有人说为何不加块大的SSD硬盘,还加个120G,有120G+128G可以了。毕竟也没存好多东东,把这新加的120G硬盘直接一个分区得了。这托架还有读写指示灯,美观多了。

网友A:
y430 不支持 msat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30 不支持 msata吗?

MSATA算是很短命的硬盘了,没流行起来,就完蛋了,我有一块,只能随主板终老了,换其它地方没接口还要转接的!

网友:
 我记得那个开关是用来兼容不同品牌的,
东芝还是啥索尼来,单独有一个档位,挺隔路的样子。

网友B:
10年老机的X200前来支持一下,我是把minPCIE接口改接成msata加装了一块128G的SSD,做系统,数据还是放在500G的机械硬盘上。怕SSD挂了数据丢失,这可是俺的主力电脑。

网友:
謝謝分享  不错不错 容量大了可以放东西了

网友:
曾经也想装一个,可惜接口是并口,结果等到笔记本挂了也没找到便宜的

网友:
固态加机械,速度和容量两全

网友:
楼主的体验如何

网友:
光驱位硬盘架最好买专用的,没开关选择的那种,以前买了一个有开关选择的用在T430上面,结果只要休眠,再次开机电池就不充电了,显示电池不行了,可我的电池才充几次电的,只能给电池升级微码后重启才能再次充电,换了一个不带开关选择专用的硬盘架,就不再出现这个毛病

网友:
我的富士通LH532无光驱版,主硬盘位装了东芝Q300 240G SSD,光驱位用美工刀改装一下,加了个转接头把原机自带的500G装上。主要是根本买不到适合这个笔记本的光驱位硬盘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年老机的X200前来支持一下,我是把minPCIE接口改接成msata加装了一块128G的SSD,做系统,数据还是放在500 ...

能说下怎么改装的吗?V460也想着弄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说下怎么改装的吗?V460也想着弄一下。

之前我发过帖子的,祥见: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46554&fpage=3

网友:
老机器折腾啥了,还是让它歇了吧。

网友D:
固态安装在光驱位???我印象中光驱位的接口速度相对SATA接口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态安装在光驱位???我印象中光驱位的接口速度相对SATA接口慢,

都是SATA接口还有这种说法?你试下主板上一样的接口速度有区别不?当然有些都是SATA接口是有区别的,那当另论。

网友:
固态安装在光驱位速度是会慢一点点,但也只有一点点,正常用不会感觉出来那十几兆的差距。
但有的电脑,比如东芝的,不能把做了系统的SSD装在光驱位,因为启动顺序关系,优先会从原机位的那块硬盘去启动。

网友:
我是HP2540P,我固盘是用转接口在主硬盘位装了一块120G的MSATA固态,光驱位是原500 G的机械硬盘。但我发觉启动速度不快,还不如原机械硬盘。我想可能是转接口问题影响速度,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大家谈谈看。

网友:
跟我买的一样,我的把原来的机械硬盘装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