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罗技M215无线鼠标,无果而终

楼主(2019-01-27):
小外甥女的鼠标坏了,让给我看看能修不,拆开看看。

小鼠标,很正的红色。

侧面。

底部。只有下部两只螺丝,上部的两只孔里面没有螺丝,是卡扣设计。

按一下底部的方块,电池仓就可以打开。

08年还是07年?也该坏了。

接收器可以内置收藏。

拿出来。

上电(一节5号电池),可以看到指示灯一闪而过,平时是不亮的,据说电压不足的时候亮起。接收器插入电脑,可以识别,鼠标打开,没任何反应(按键无反应,指针不移动)

拧下两粒螺丝,打开。

电路板。

升压部分。

电路板背面。

芯片。

电源开关。

发光管(不可见光线)和图像处理器。

图像处理器底部。

滚轮是光栅轮。

微动。

晶振。

维修过程:更换晶振,没效果;测量升压后的电压(C4、C5两端)为2.18V,没有参考,不知道是否正确(拆开我在用的小鼠标,也是使用一节5号电池,测量升压后的电压为2.6V),再就无处下手了。

谢谢围观!

网友:
没有先试试对码吗

网友:
没有先用手机摄像头看看有光没?

网友:
 保修至13年7月1日。

网友A:
山寨的 还修啥 扔了

网友B:
电压2.18v是正常的, M215开机会亮绿灯, 大约10秒熄灭, 电压不足时亮红灯
如果没对过码, 建议你先找个罗技对码软件对一下试试看

网友C:
外形和185很像,板子差异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2.18v是正常的, M215开机会亮绿灯, 大约10秒熄灭, 电压不足时亮红灯
如果没对过码, 建议你先找个罗技对 ...

接收器是原配,也需要对码吗?

网友:
把红外管换成普通红色看看发光正常吗?

网友D:
多数鼠标还是 2.7V 左右的电压,包括罗技的产品。从电路上来看,2.18V 应该是接近了 NRF24LE1 和 ADNS2080(2030?)的低压极限的,一般不会这么用。也许有特殊的,不是专业修鼠标所以不是很确定。

网友:
刚修好同款鼠标,电源开关问题。

网友:
我还有一个全新未拆封的215

网友:
漂亮的外表,内部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 还修啥 扔了

正品,不是山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数鼠标还是 2.7V 左右的电压,包括罗技的产品。从电路上来看,2.18V 应该是接近了 NRF24LE1 和 ADNS2080 ...

罗技这个升压了,过U1以后电压2.2V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器是原配,也需要对码吗?

有丢码的,重新配是一个处理方法。

他说的是对的,如果你电池装反过,就报销了, 电池装反烧的是背面那个正方形主控,其他都没事。

判断就是装电池瞬间,常亮多长时间,  如果拆开了,上电熄灭后正常是D2完全无光,如果电池装反过主控烧了的话,D2会出现轻微闪烁,非常轻微但是有红绿的变化,盯着看能看出来。

如果D2判断正常,建议重新配对一次,删除优联内的记忆,重新配。  我长期玩这个,如果懒的换接收器,就是拿鼠标直接和主机在用的接收配,会出现原有接收器有显示配对,但是鼠标没反应,上电重新学就好了。

晶体几乎没有遇到坏的,主要是电池装反,只遇到一个不升压的,一个光擎有问题的。三个对管有问题的,剩下的都是外伤,线路板都是好的。    合计拆解超过50个215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形和185很像,板子差异大了

并不一样,差别很大,185定位很飘的,215完全没有,185没有电量配对指示,215有指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器是原配,也需要对码吗?

压制了一段不知道成功不成功,这是电池装反以后,烧毁在绿指示状态的,  烧毁在红指示状态的,就是红闪烁,亮度远低于正常。而且时间短,正常的加载程序时间要长很多的。而且亮度也高。

这个闪烁是一直在上电状态的表现,主动闪烁,而正常状态下不会的,上电常亮,满电常亮绿,亏电常亮红,临界是绿转红,不会闪烁,而且亮度很高。   闪烁只有在配对时候会闪烁,但是亮度也是和正常一样很高的,视频这段那明显感觉到暗淡。

网友:
谢谢分享。。。。。继续折腾。。。。

网友:
学习了,做工挺不错的,正品罗技
安慰,祝早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