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润120w电子变压器

楼主(2019-01-27):
电子变压器改速热烙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63

网友:
对啊,按这个结构可以做更高电压的啊,对于电压要求不严格的这个完全够用了,比如烙铁用的24V,这个把副边线圈和滤波电容耐压改一下就完事了

网友:
其实质量不错的,线圈漂亮

网友:
虚标严重,13005达不到120W,质量好的卤素灯电子变压器60W的,都用13007

网友:
原創內容,卤素灯用的,还不错,自己压紧散热吧

网友:
这个华润不是那个华润哈

网友:
线圈太漂亮了

网友A:
也捡了俩,不知道干嘛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捡了俩,不知道干嘛用好。。。

当然是做高频烙铁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