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电池后对小熊造型台灯的开关进行改造

楼主(2019-01-27):
这个小熊造型的台灯是几年前买的,当时自己更换为锂电,就对这个使用时间不长但是电池老化的台灯进行改造,换了电池,从铅酸蓄电池改为一个废旧的数码相机锂电池供电,亮度不减,使用时间更长了。但是这个台灯电路板上的原装开关是两档的,第一档低亮度,只有两圈灯亮,第二档高亮度,灯全亮,但其实这个设计纯粹是画蛇添足,本来台灯的灯珠就少,还搞个两档的,完全没有意义。当时改造没有合适的开关,就凑合用这个开关控制,但是要连续按两次来开灯,很不方便,今天突然看到电蚊香的加热器,就想看看他的开关能不能用在台灯上,拆开看看大小很合适,还等什么开始改造吧!

这是台灯原来的开关:

拆下原来的开关,在电路板上开二个孔,把电蚊香加热器的开关装上,接好线。

装好搭电池试试电路是否通,开关是否正常,一切没有问题,装好外壳拧上螺丝。

改造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
太精简了吧

网友:
没有看到电池,也没有看到充电接口,灯就怎么亮了

网友:
改的不错,看楼主原来的开关貌似是3档4位的开关!

网友:
这个不是熊 是考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