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把可以换批头的螺丝刀手柄

楼主(2019-01-27):
有时候需要大小不一的起子,1元2元的工具又不怎么好用,批头的钢很好,自己diy一个。先找根大小合适的木头,用6.5MM的钻花钻孔,

上电钻车。

自己有块废钢做的车刀

先钻6.5MM的孔

打进去

根据链接杆长度钻孔

上电钻车。

继续车

车完,

以前做的,手柄太小了

批头钢好些

买了不少批头

网友:
厉害厉害 就是没有滚花 防滑

网友:
家里各种工具太多了,没必要弄了,不然也弄一个了,

网友:
受到了启发,准备用废烙铁的木柄做一个

网友:
最佩服的是你的“土车床”,牛

网友A:
 做手柄没学会,学会了使用电钻的第1001种姿势。

网友:
电钻新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手柄没学会,学会了使用电钻的第1001种姿势。

就你调皮,都上排行榜第一了。

网友B:
震惊!工口楼主竟然对手电钻玩SM

网友:
厉害了,我的锅

网友C:
就论手电钻充当小车床的角色,必须给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震惊!工口楼主竟然对手电钻玩SM

XXOO看多了,不过这个捆绑我喜欢

网友D:
建议在木柄前段加铁箍防止开裂,沿着木柄轴向拉出沟槽防滑。优点看热闹不嫌事大了。呵呵!

网友:
手里很多螺丝刀杆!正发愁怎么做柄呢!

网友:
没事玩玩,看来还是没活啊

网友:
这般操作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你让坛子里的拆机神器22合一,情何以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论手电钻充当小车床的角色,必须给赞。

谢谢你的赞,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时候就喜欢搞搞。

网友:
这个D的好,真好有个手柄坏掉的多功能螺丝刀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在木柄前段加铁箍防止开裂,沿着木柄轴向拉出沟槽防滑。优点看热闹不嫌事大了。呵呵! ...

孔钻的大小合适,就不会开裂,木头要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