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只新到手的无光鼠标,英菲克PM9可充电静音无线鼠标拆解

楼主(2019-01-27):
手头的鼠标不工作,芯片坏了。看到坛子爱淘优惠购推荐的英菲克PM9可充电静音无线鼠标,是无光型,优惠价17.9元拍了一只。到手后,拆开看看。
一、基本情况
宣传图片,看起来比较吸引人:

有关参数:

厂家的包装比较牢固,有两层纸盒、一层白色泡沫袋:

取出鼠标,配的30厘米充电线,可以使用电脑USB接口、手机适配器进行充电:

充电口在前面头部:

点击手感还行,声音很轻微。还是薄了一些,手心没有支撑(手小的人可能会好一些),时间长了感觉稍累:

底部,各部分名称。DPI按钮设置在这一面,厂家的解释是考虑到大多数人不会频繁切换,防止误操作:

从商标上的标示看,英菲克虽然起步较晚,也非常正规:

将接收器插上电脑,打开鼠标电源开关,明亮处看不见发光:

用手机也看不到发光:

在暗处,用照相机拍照时,可以看见微弱的紫光(红外):

使用老旧手机改造的红外探测器,看见比较强烈的红外光:

充电,电流在50~70mA有摆动:

取下底部盖板,看见安放的锂电池、接收器:

锂电池采用14500,400mAh,3.7V,典型牌,2018年12月生产,新鲜货:

14500与5号干电池尺寸相同,要注意不能替换:

二、拆解

用磁铁试试,感觉UPE脚垫处有吸力,不知道是不是螺丝?

用热吹风机加热脚垫:

撕开脚垫,内部没有螺丝(实际是内部铁质充电口被磁铁吸住,产生的吸力)

卸下唯一的一颗电池仓内的螺丝:

拆开鼠标,取下上盖:

上盖周边有一圈铝合金装饰条:

电路板上的元件不多,看起来好简洁:

装上锂电池,充电看看。充电指示灯蓝光LED十分耀眼,充满电后,会熄灭:

左右采用黄点方形微动,不知道厂家。从PCB上的位置看,原设计是安装长方形微动的。滚轮外圈是铝合金:

滚轮采用的红点方形微动,是普通结构的微动:

编码器使用“HU**”牌机械编码器:

光源采用850nm红外LED:

红色小板是2.4g无线及充电管理组模,这一面是黑胶封装无线IC:

红色小板另一面,有16MHz晶振、电源管理芯片65Z5、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LTH7等:

拆下固定电路板的螺丝:

取下电路板:

主芯片采用TGL(深圳太格伦)无线模组芯片V108与3205共板兼容 KA8无线鼠标方案:

电路板背面:

“全家福”图片:

拆后语:这款鼠标比较美观,电路简洁、外围元件少。最高运动速度28英寸/秒,DPI最高达1600,控制灵敏,反应快。用于普通游戏也没问题。有自调整技术,自适应性强,有时忘了关鼠标电源,只要电脑关机、接收器断电,该鼠标也不会工作;长时间不使用,会进入静默模式,比较省电。鼠标的微动,可能是为降成本,看看能用多久。

谢谢观看!

网友:
 铝合金滚轮好评

网友:
我也撸了给蓝牙版的,没顾上拆开。

网友A:
謝謝分享,这鼠标本身精致还是LZ拍得精致?

网友:
和几年前9.9包邮时候的英菲克相比,只是变了外壳,其他基本没变,不改山寨本色。当然价位如此,也不可能做到和大品牌一样。买来随便用用很合算,拆着玩也合适,毕竟便宜。

PS. 还特意说明是因为金属片弹性不够,所以外壳按键只能用塑料… 成本问题就不要掩耳盗铃了,多年以前就有铝合金按键盖板的鼠标。另外,全金属外壳也不合适,影响无线信号。要是像金属壳手机那样做成三明治结构、注塑天线,那成本就更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这鼠标本身精致还是LZ拍得精致?

鼠标外观还是可以滴,比较漂亮。

网友:
看外观还行,看了里面彻底没有想买的欲望,此鼠标硬伤微动、无线接收部分。

网友:
外观看着不赖呀

网友:
在节省成本的同时,做工还是比较用心的。

网友:
这种便宜啊,好

网友:
这价位这做工还说得过去,希望可以用的久一些。

网友:
谢谢分享。。。。。外观还可以,内心很一般。。。。。

网友:
夏天摸着应该挺凉快吧?冬天。。。

网友:
外观不错,带充电功能,还可以换更电池,只是内部差了点。

网友:
无论外观还是手感还是比较不错的了

网友(2019-07-28):
拆一个三模鼠标   蓝牙 5.0版  3.0版  和2.4版 作功差的太多了!

拆下来的微动  真难用。接了个国产的TTC金微动 3000万次

三模速鼠标 的2.4g接受器多出来一块,怎么用,设计者被驴踢了吗?

网友:
看造型就感觉用起来手很累。

网友:
现在传感器和主控都集成在一起了,厉害

网友(2020-06-25):
这鼠标当时记得就几块钱包邮吧

网友:
英菲克 我撸了5个了2个有线的 3个无线的。1个键盘 不错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