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点焊机、铁丝、废料酒壶做一个洗菜盆垃圾桶

楼主(2019-01-27):
简单粗暴,废了点功夫。

最后出镜是我做的700W点焊机和压焊钳,谢谢大家。

网友A:
原来700W可以,我有个一直没敢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700W可以,我有个一直没敢下手。

应该可以25平方绕4圈的,试试看,我800W的绕了4圈还有点空位的,对了绕圈位置要剥掉外皮上玻纤管,因为外皮太厚了。可以铜线直接引出不用接头,这样子能省几块接头的钱,反正放的时候卷几圈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25平方绕4圈的,试试看,我800W的绕了4圈还有点空位的,对了绕圈位置要剥掉外皮上玻纤管,因为外 ...

谢谢,我准备锯开铁芯绕,线粗一点,绕好把铁芯焊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准备锯开铁芯绕,线粗一点,绕好把铁芯焊回去。

没必要的,锯开再焊回去感觉是在浪费时间,绕4圈够用了800W应该可以绕30平方的4圈,你700W的25平方4圈应该够了,再塞也塞不下了,焊接很麻烦啊,还容易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