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存储扩展好拍档 威联通全球推出USB-C外接磁盘阵列盒TR-004

楼主(2019-01-27):
截至去年底,市面上笔记本电脑的 SSD 搭载率已经超过 50%,效能快归快,但随着安装的应用程序与存放档案愈来愈多,储存空间很快会临不足的问题,对此现况,全球顶尖网络计算、通讯及存储方案解决商威联通特别推出 TR-004 四盘位 USB 3.0 RAID 磁盘阵列外接盒,在它的帮忙下,用户们可比以往更加无所顾忌地存放大量个人资料,且不必担心宝贵数据被恶意病毒及黑客盗取破坏。

可为需要大储存空间的与 RAID (支持单盘、JBOD 和 RAID 0/1/5/10 六种磁盘阵列模式)保护应用的笔记本电脑用户,提供良好储存备份解决方式的 TR-004 既可以扩充 QNAP NAS 或电脑的储存空间,又能作为 NAS、Windows 、Mac 或 Linux 系统的直接附加储存装置 DAS (Direct Attached Storage),带来急速如风的跨设备文件传输/共享体验。该外接盒提供 4 个硬盘插槽,支持 3.5"/2.5" SATA HDD/SSD 硬盘, 借助 USB 3.0 Type-C 传输接口,让储存与备份任务更加流畅快速,并支持多重数据储存模式,设定简单,具备高度使用弹性,是扩充储存容量的利器。

当把 TR-004 设置为扩展模式时,只需与现有 NAS 连接,用户便可使用 QTS 中的“储存与快照总管”应用程序设定 RAID 群组、建立储存池与启用快照等;而选择外接模式时,可将 TR-004 做为外接式硬盘使用,轻松实现跨平台文件存取。另外在电脑上安装 QNAP External RAID Manager 应用后,用户可在直观明了的 UI 中启用储存空间总览、硬盘运行状况查看、更改 RAID 配置、查看日志、固件升级等高级功能。

其它功能,TR-004 采用硬件 RAID,可透过自带微型 IO 处理理芯片运算,不需仰赖 NAS 的 CPU 资源,能显著降低 NAS 系统负担并支持完整的 QNAP NAS 先进功能,用户可轻松享受 Qsirch 全局搜索、Qfiling 自动归档等实用 APP 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不仅如此,TR-004 还原生支持 exFAT 文件系统(最大可扩展容量高达 16EB,用来存放大量4K版经典影片再合适不过了!),使存在里面的数据能够在 Windows、Mac、QNAP NAS 与 Linux 不同设备之间无阻共享,为用户的工作生活及娱乐带来无尽便利。

最后,TR-004 配备可锁式硬盘槽,透过钥匙直接上锁,可避免硬盘被擅自拔除,保护数据安全;前面板操作直观的一键备份/弹出快捷键,只需一个动作就能立刻将所有数据备份到 NAS,备份完成后只要按下后一按键,即可安全地将其从 NAS 或是电脑系统中退出;智能省电模式,可在电脑或 NAS 进入休眠、关机或断开连接时自动待机,以节省不必要的电能浪费。

网友:
特弱零零寺!这玩意鸡肋的让你找不到人生目标!

网友A:
这个硬盘盒估计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硬盘盒估计不便宜吧

某宝上刚开始卖,有货的几家报价都是1600多块

网友:
不带硬盘1600有点贵啊

网友B:
垃圾NAS,不带网口的NAS都是耍流氓,就是一个硬盘盒,骗小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垃圾NAS,不带网口的NAS都是耍流氓,就是一个硬盘盒,骗小白的。

人家厂商也没说这就是NA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厂商也没说这就是NAS啊

那买这个有什么意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某宝上刚开始卖,有货的几家报价都是1600多块

为啥不1999买453B MINI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1999买453B MINI

是的,去入的453b也就加几百块钱

网友:
价格非常感人,我表示 用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