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F4小型调音台

楼主(2019-01-27):
从死鱼上收了个无牌的F4调音台,收货测试没有反映,只有一股烧鸡的清香,拆开看看有没有得救。。。
这个F4的调音台没有牌子,但很多款都差不多的,估计都是同一个方案的货,做工比较一般,反正我觉得功能都差不多,越便宜越好,不跟钱过不去。。。。。

2路单声道输入,一路双声道输入,带MP3播放功能。

拆开机壳,背板很干净,没什么东西,有些焊点很粗糙,非常山寨的感觉。。。。

上盖板有个MP3的LED的显示屏,的按钮板。

清一色的4558运放,混响是PT2396

MP3主控

拆机后通电试机,发现正负15V的正15V 没有电压,同时7815温度很高,烧鸡味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拆下7815测试,7815是正常的,只能往下查,但是后级连接太多运放了,检查也不好搞,只能启用烧鸡大法,用可调电源进行烧机,最终锁定在一个10U的贴片电容上,温度明显很高,拆除电容后再上电,就能正常使用了,找了两个10U的钽电容焊上去。

完美修复,虽然效果一般,但是凑合着用还是可以的,过年了,搞点设备卡拉OK。。。。。

网友A:
这调音台家用不错的,可以接两路话筒和一路音频,还可以插优盘播放音乐。

网友:
与时俱进啊,都带MP3播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调音台家用不错的,可以接两路话筒和一路音频,还可以插优盘播放音乐。 ...

音质效果非常一般,凑合着用吧

网友:
有红外线多方便,这个问题,充钱就能解决

网友(2019-06-17):
正准备买一个,先预热下

网友(2019-07-22):
这个是专用电源,还是直插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