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卡拉OK点歌机

楼主(2019-01-27):
响应新农村建设,提升农村的娱乐文化质量,特地从死鱼上淘了一个点歌机,咱农民有时间也来K歌一下

机器正面

机器后面,一排接口,依次是USB口*2,HDMI,COM口*2,AV,VGA,网络接口,12V电源。

拆开螺丝,一个2T的破硬盘,

这个硬盘就是IBM换卖给日立的,日立后来又卖东芝了。。
硬盘里面约有3W多首歌,分成三个区,安装的是LINUX系统。。。。

点歌机主板

两个内存颗粒,没留意多大。。。

SPI ROM芯片

RTL620声卡

为了防止那个破硬盘挂了,找了一个2T的WD紫盘做全盘克隆,结果花了10个小时,快要疯了。。。。。

网友:
这点歌机造型独特啊

网友:
现在点歌机都这么小巧了吗?

网友:
2T容量的硬盘里面约有3W多首歌,有点少了。

网友:
提升农村的娱乐文化质量............

网友:
点歌机造型不错

网友A:
这是要插上鼠标去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插上鼠标去点吧

是的,鼠标便宜啊,触摸屏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鼠标便宜啊,触摸屏成本太高了

用的红外触摸屏的吧  那个便宜

网友B(2019-10-02):
你这个点歌机可以连网更新曲库吗,什么系统的,你会加歌吗,我也刚在咸鱼买了一个点歌机,这几天拆开你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点歌机可以连网更新曲库吗,什么系统的,你会加歌吗,我也刚在咸鱼买了一个点歌机,这几天拆开你也看 ...

不能连网加,要U盘加,没地方下载,或者只能在咸鱼买歌了

网友(2021-08-17):
这用着多费劲啊,又不能下载歌曲,还是视易多唱的点歌机好用,坏了一年内还给保修,下载歌曲速度可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