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警冀执法记录仪

楼主(2019-01-27):
帮厂家处理售后,带回来几个坏的执法记录仪,这个估计大家接触得少,拆来给大家看看吧。。。

正面,警用标志明显。。。

背面有个2.4的屏幕

拆开螺母,取下后夹。。。。

挑开左上角排线,取出主板。

电池用双面胶粘在主板上的。

这块是电源板,生成1.5V ,3.3V 等几个电压。。。

镜头和存放固件的闪存。。

安霸的主控芯片和内存芯片,显示屏

内存卡,闪存芯片,摄像头。。。内存卡可拆卸,有升级空间哦。。。。

聚合物锂电池1800MAH

至于维修。。。。。。。。。中间省略1W字左右吧。。。。

网友:
看上去好多喜欢用安霸方案的,不过A2是早期的,只能30fps录像,小蚁没有屏幕相机可以60fps录像。

网友A:
估计大多是电池、开关、插卡等方面的故障。这是一种DC,功能、性能上与普通DC有何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大多是电池、开关、插卡等方面的故障。这是一种DC,功能、性能上与普通DC有何不同? ...

镜头弱一些吧,我猜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不错的,

网友:
一般人还是难得接触到这玩意吧

网友:
这玩意儿就相当于一台微型摄像机吧

网友:
最后修好没?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警车上用的吧

网友:
这东西做工不错,用料挺足的

网友:
这东西删除照片或视频必须用电脑才能删除

网友:
就是一台微型摄像机

网友C:
执法仪没有管理软件,日期时间不能设置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警车上用的吧

放在执法者胸前取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执法仪没有管理软件,日期时间不能设置是个问题。

是的,要安装采集软件,同步时间和数据,有安装包,不过这个要厂家注册,不然老是弹注册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