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在拆13009开关管

楼主(2019-01-27):
在拆13009开关管
上次暴力拆解不完美这次用火烧的晶片完整
外观

哈哈烧过了都烧黑了

晶片上面的两个焊点是两个极性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想要看里面的晶片,拆金封三极管,把金属帽敲掉,直接就可以看了。

网友B:
用火烧的?我之前折腾电源炸了一把,有些自己开壳了

网友C:
上的芯片道道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的芯片道道起什么作用?

三极管都是这结构,行业人员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的芯片道道起什么作用?

道道是两个极的分界线,即PN结,弯弯曲曲来增大接触面积,增大PN结的大小,以便得到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看里面的晶片,拆金封三极管,把金属帽敲掉,直接就可以看了。

好的下次拆个金封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火烧的?我之前折腾电源炸了一把,有些自己开壳了

是啊用火烧的烧过了都烧黑了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哪里产的?微距很给力!

网友:
微距?还是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