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用啤酒桶改的户外柴火炉

楼主(2019-01-27):
家里过节喝完啤酒,剩下个啤酒罐。看了网上一些户外使用的柴火炉,突发奇想,用这个啤酒罐自己做个。

啤酒罐顶盖取下非常费事,是用手电钻加细钻头一个个打眼,最后用一字螺丝刀直接敲开即可。注意安全,边缘容易割手。

在此处画好线,用铁剪子剪下来。如果有切割机就最好了。

这是取下来的顶盖,硬度非常好,留着备用。

这是取下顶盖后里面的情况,取酒口还存在。

取个外部照片,注意,底部炉子口已经剪下来了。

这是底部炉口的特写,可以看到有背部通风口。

桶壁上钻的小孔,是用来插钢钎子来做膛壁的。

外部特写

这是取下的顶盖,边缘已经用铁剪子修整过,防止割手。
说明:这个柴火炉也可以用作烧烤

网友A:
赞一个,期待早日完工。

网友B:
一顿烧烤没烧完炉子先漏了这种铁皮太薄,而且不耐高温,想用的话要在里面贴上一层黄泥然后烧结才行

网友C:
柴火炉做饭非常好吃!特别是在山里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柴火炉做饭非常好吃!特别是在山里吃

就是看到网上户外一族介绍的才有做这个柴火炉的想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顿烧烤没烧完炉子先漏了这种铁皮太薄,而且不耐高温,想用的话要在里面贴上一层黄泥然后烧结才行 ...

说的没错,就是铁皮太薄了,如果炭火长时间烤,也许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期待早日完工。

已经完工了,但还有改进的空间。

楼主:
考虑到耐高温的问题,感觉桶壁太薄了,一旦上炭起火,估计会有变形的。

网友:
没支锅的架子

楼主:
多谢提醒,忘记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