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也拆优越者USB3.0读卡器(UNITEK R002A)

楼主(2019-01-27):
看坛友们拆开非牛屎,我也拆开看看,是不是牛屎。

包装还不错

我是从这个大口下手敲开的。

正面

反面,没有牛屎。

还不错,led指示灯闪数频率比较低,类是呼吸灯。

网友:
竟然不是牛屎

网友:
硬封的还不错

网友:
跟我一年前买的某川的差不多

网友(2019-03-13):
竟然不是牛屎
也买了一个测试中

网友:
怎么不测试下速度呢?这个的速度和内存卡有关吧,内存卡限制了存取速度不会有多快

网友:
我有一个,速度还可以

网友A(2019-05-29):
3.0、3.1读卡器貌似还没有软封的芯片,因为硬封的成品都好便宜了,稳定性还很好,厂家只要设计外围的电路和外壳,基本上就能做出产品来,成本低好多。楼主的这个读卡器我也买过一个,7.9到手的,也是同样的创惟的GL3224方案,这主控性能还可以,发热也不是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3.1读卡器貌似还没有软封的芯片,因为硬封的成品都好便宜了,稳定性还很好,厂家只要设计外围的电路和 ...

这几天想买个回来玩玩,没有低于15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