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车载冰箱 拆解

楼主(2019-01-27):
这个冰箱可以制冷还可以制热。

电源参数,还可以直接插点烟器上。

12v输入

其实制冷和制热只是正负极调换。

散热器和风扇

制冷制热就靠它了。感觉制冷和制热速度太慢。

网友:
这个跟玩具差不多,效率很低,制冷最低温度好像是到5°

网友A:
电子制冷片的,正接制冷反接就制热了,其实说是制冷片不准确,这种东西其实是热泵,只是把热量用电搬运到了另一面,不是凭空制造了“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制冷片的,正接制冷反接就制热了,其实说是制冷片不准确,这种东西其实是热泵,只是把热量用电搬运到了 ...

不能叫制冷或者制热,应该是致冷或致热,电致冷,电致热

网友:
y也就是只能用于保鲜吧。

网友B:
这东西其实改装一下可以,中间用冷媒过度。。。弄个隔热室,制冷片把热量传给冷媒,冷媒通过薄膜泵出隔热室,室外用另一组制冷片将温度交换到空气。。。原理类似压缩机,只不过是用隔膜泵去弄,降低一些噪音。。。没有压缩机,通过冷媒传递。这样体积也可以随性一点。

网友:
我觉得最好买压缩机制冷的,半导体制冷效率好像很低用处不大。

网友:
这个温差越大越明显,12V 5A电源基本满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其实改装一下可以,中间用冷媒过度。。。弄个隔热室,制冷片把热量传给冷媒,冷媒通过薄膜泵出隔热室 ...

本来半导体制冷效率就感人!!再加上你的低效的中间环节,效率更感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本来半导体制冷效率就感人!!再加上你的低效的中间环节,效率更感人了!!! ...

效率低是因为半导体冷场跟热场离得太近,通过热辐射传递热量。现在有很多 多级的半导体可以直接把温差拉到几十度。。很多半导体冰箱都标着 低于室温多少度,而不是像压缩机一样标最低制冷多少度,为什么?多是因为电子搬移热量的同时,热辐射再给冷场传递热量。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额定功率下电子把热量搬移到热端,热端辐射到冷段,只能产生个固定温差,不能无限降温。像多级半导体制冷片一样阶梯搬运可以降更多,如果把冷场跟热场分开,理论上应该可以降更低。。半导体在零下几十度都可以正常工作,理论上是可以降到零下几十度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半导体制冷效率就感人!!再加上你的低效的中间环节,效率更感人了!!! ...

摘自百度:“在原理上,半导体制冷片是一个热传递的工具。当一块N型半导体材料和一块P型半导体材料联结成的热电偶对中有电流通过时,两端之间就会产生热量转移,热量就会从一端转移到另一端,从而产生温差形成冷热端。但是半导体自身存在电阻当电流经过半导体时就会产生热量,从而会影响热传递。而且两个极板之间的热量也会通过空气和半导体材料自身进行逆向热传递。当冷热端达到一定温差,这两种热传递的量相等时,就会达到一个平衡点,正逆向热传递相互抵消。此时冷热端的温度就不会继续发生变化。为了达到更低的温度,可以采取散热等方式降低热端的温度来实现。
如上论述,半导体制冷片其实就是一种热泵,用来搬移热量,恒定功率、体积、材质、散热下,冷热端产生的温差是一定的,小冰箱散热空间有限,保温隔热有限,所以只能做到比外界温度低5~10,甚至更差。。。如果加个环节把冷端、热端扯开,冰箱制冷室密封足够好,半导体自身发热无法去除,其他的 空气的热传导,热辐射等传递减少。经过多级降温,完全可以降到更低,通过冷媒把冰箱室的半导体的热端热量不停的搬移到保温室外的半导体冷端,再由室外半导体热端的风湿或喷淋系统散到空气中。完全可以降到更低,甚至超过压缩机。当然技术成本也超过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率低是因为半导体冷场跟热场离得太近,通过热辐射传递热量。现在有很多 多级的半导体可以直接把温差拉 ...

十足的书呆子,半导体制冷片就那么薄,冷端和热端距离一定,无法改变,你怎么把冷端、热端扯开?
你所说的半导体+冷媒制冷+半导体制冷,你理解的效率是0.3%+0.5%+0.3%,可实际的效率是0.3%x0.5%x0.3%.

恭喜你,你的创新思维进入了永动机的维度。

网友(2019-05-19):
别人送我一个,用了一下,跑短途效果很差,长途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制冷片的,正接制冷反接就制热了,其实说是制冷片不准确,这种东西其实是热泵,只是把热量用电搬运到了 ...

所有的空调冰箱都是类似原理,只不过是用压缩机。没有任何设备能凭空制造出冷来。

网友:
这种东西,效率非常低,特别耗电,偶尔做做DIY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制冷片的,正接制冷反接就制热了,其实说是制冷片不准确,这种东西其实是热泵,只是把热量用电搬运到了 ...

还能凭空制造"冷"(使能量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