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年前惊喜榴莲大礼包-----拆龙威可调电源(型号PA-303D)

楼主(2019-01-28):
前两天收到坛友寄来的榴莲包,拆一看是个可调电源,记得以前跟坛友说过我手上没有这玩意,还真给我弄了这么一家伙来,在此感谢骚给力同学,真的很给力!!

看这箱子,一看就经常喝酒的人

拆箱一看,包装不对呀,泡沫全垫一边去了,赶紧问了一下,说寄的时候四周有垫着的,看来是快递在次拆开检查了,然后胡乱一包
加包装箱子足足有8斤了

电源样貌

龙威PS-303D  30V3A

接线柱被暴力的怕了,躲进去了

显示板也是

外壳也裂了点,这快递真要给差评了

背面,品字插带保险

有220V/110V切换档位

背面

通电试了下能开机,就是声音太大了,跟打仗一样

拆开清理清理
.
机器内部结构

变压器

前面板

接线柱小板这里直接被挤压断了,暴力呀

电源开关

显示板

显示挡板用烙铁烫过的

板子有点脏,应该是久经沙场了

调节电位器

楼主:
变压器
另一侧有个GBU808整流桥

主板正反面

大电容坛友修过,焊点不是很饱满哦
.
正面,看看主板上的肉肉

往下,看到有快挺厚的铝片

上面两只功放管

再来扇热风扇及电源输入接口,风扇素不素装反了

24V扇热风扇

装回大概对比了下,后面有时间再玩

网友:
变压器真给力啊

网友:
睁眼说瞎话,明明是24VDC的风扇!!!!!!!!!!!

网友:
这东西开机风扇就转;最好改成温控的较好。我就找了个60度的温控贴在散热板上串在电扇的回路里。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小宝同学又多了件兵器,以后折腾更方便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可调电压电源,恭喜楼主,感谢论坛提供这么好的平台,感谢论坛好坛友!

网友:
好坛友,运费不便宜了

网友A:
我也有一个闲鱼淘的
但显示电压 电流都不准
找不到原因
也就这样用了
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闲鱼淘的
但显示电压 电流都不准
找不到原因

表头可以校准的,表头板上有微调电位器

网友:
跟我的一模一样,我把风扇换成温控的了,噪音小很多。

网友:
伟哥,把那个7137部分拍仔细点,我想抄个板做表头玩

网友:
这个好韵味,这么重

网友:
包装保护不够好,容易被快递野蛮操作损坏。

网友:
我也要许下心愿,希望得到一个轻型电锤

网友:
这礼物绝对够分量!

网友:
线性电源,好评

网友:
里面还是不错的,比较老牌子

网友:
万能的快递没他们干不出来的

网友:
电源都大同小异的···做工不错··这电源有点年头了!
这么重~算下来···快递费都快赶上它的价值了!
打整下···再用个十年八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