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在衡水家维大哥指导下又修好一个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1-28):
背景:通过近几次研究维修开关电源,对3842和mos1060工作原理渐渐有些了解了。
主题,电动三轮车充电器,家里坏了两个电动车充电器,前两天发贴修好了一个,今天这个经过衡水家维大哥指导,又不断的分析和拆换元件,最终修好了,很激动.。在此感谢衡水家维大哥的悉心指导,给我回复的信息都不怕麻烦,有时候回复一大篇有针对性的技术文章,我很感动在论坛里能有这样一位陌生的又有技术的大哥来不吝赐教我这个素不相识的新手。
下面来看故障充电器,无输出,拆开里面保险炸了,首先看到3842芯片的6脚输出电阻也炸了,然后3842也不太对劲,测试,3842也短路挂了,继续测,mos三脚全短路,挂了。mos管10n60的源极0.15欧姆电阻也挂了,测量其他电阻都是正常值。之后就是换件,由于买的3842都是贴片,而坏的是插脚的,这就费劲儿了,先是把3842贴片悍成八抓鱼,这么小的贴片真是很费劲,然后替换,mos源极想着才0.15欧姆,直接换了个细白铜丝,mos也换了,3842的6脚电阻也换了同阻值15欧姆的,串上灯泡,试机,灯泡闪一下,然后没任何反应,测试3842的7脚电压12v到16v之间跳动,由于对3842的不了解,以为是不正常,在测量其一脚电压,7v,比网上说的3.4v高太多,随想这个贴片在焊接过程高温烫坏了?先拆下mos,排除mos外围元件引起3842异常,拆完了mos,感觉3842还是不行,拆这个费劲焊好的3842的时候把贴片3842的爪弄掉了,报废了,期间还给3842在线供19v电压,显示正常,除了一脚电压7v,8脚也有5v电压,至少可以肯定3842外围元件正常,后来换新的3842,直接先只接5脚和7脚,测量还是跳动,8脚还是没电压,这回好好在网上搜索一番才知道,3842的电压跳动正常的,而3842正常供电是由高频变压器连接的快速恢复二极管提供,又测量快速恢复二极管fr104,拆下来测的,很正常,总之几乎把高压部分几乎都拆下来过了,没进展,测试的时候虽然串灯泡,但是还是烧了一个新的mos10n60管,感觉没思路了,请教衡水大哥,聊了一些3842的问题,后来又想起了mos源极接的电阻被我换成铜丝,因为我想铜丝也有电阻值,而源极电阻0.15那么小,可以忽略看成导线吧,衡水大哥告知不能,这才恍然大悟,感紧又弄两个1欧并成0.5先试机,结果充电器工作了。
以下是换下来的坏件
通电试机亮灯
高压部分几乎都动过了……
最后把3842贴片翻过来面朝里焊在背面,用镊子夹小导线延长连在原焊点上

楼主:
就是业余爱好修修家里坏的电器,平时维修的桌子,一点也不专业,最喜欢的oled白光,升温太快了。

网友:
易坏的都坏了

网友A:
mos检流电阻不可能只有0.15欧,是你看错了!正常阻值是0.3到0.8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检流电阻不可能只有0.15欧,是你看错了!正常阻值是0.3到0.8欧!

看不错吧,棕绿银金,对照表是0.15啊

网友:
同赞衡水家维

网友:
他的小说写得也很不错的~

网友B:
对开关电源一直有恐惧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检流电阻不可能只有0.15欧,是你看错了!正常阻值是0.3到0.8欧!

0.8是不可以的,0.8后功率出不来

网友:
修好了就不错!3842贴片这样焊太不安全了,最好换成DIP的,或用洞洞板+排针搭个转接板

网友:
请问一下  这个电路是充铅酸还是锂电的,这两种电瓶的充电能互换吗?

网友:
虽然修起来了,还是要好好整理固定下,这样子太不安全了,下次买点DIP8的座子搭配芯片比较方便维修

网友:
在人家指导下 能维修好 已经很好了

我混了这么久 电路图还是看不明白

网友(2019-04-06):
别自满,继续努力,多拿下几个
(刚才搜《收音机大法》加我的ID无意中才看到)

网友C:
衡水这位老兄挺热心助人的,维修技术不错,小说也写得很好,屈才了。
楼主能在别人的指导下修好了一件电器,心里当然是感到很有成就感!与楼主一样,我也是维修家里的坏电器,基础不好也是纯业余爱好。哈哈同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衡水这位老兄挺热心助人的,维修技术不错,小说也写得很好,屈才了。
楼主能在别人的指导下修好了一件电器 ...

衡水写的小说我也拜读过,有过程有细节。这类帖子我也爱看。坛子里总有一些热心的大师,这也是我们对这个坛子不离不弃的原因。我爱电子,这个也是从家里维修开始的,可是水平不够,常常常是家里的都修不完。

网友D:
你们的都修好啦!我的正在考虑是否砸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开关电源一直有恐惧感!

开关电源是电器维修的第一步,,家用电器几乎都是开关电源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的都修好啦!我的正在考虑是否砸啦

一将功成万骨枯

网友:
我的库存是尽是插脚确没有贴片,我们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