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年一早DIY了个小东西

楼主(2019-01-28):
小年一早醒来,看到桌子上放的两个易拉罐啤酒桶 ,昨晚喝完放的,正要收拾扔了,觉得材质还可以DIY了个小东西,就有了下面的产品。

双十二用红包买了几个电烙铁清洁球,代替高温海绵用的,配有安放铁盒,单买7-8元。无奈红包不够,只买了2个清洁球,这回自己做一个用。

   就是这种,铜材质挺好用,不会跟着烙铁跑。

  主角上场

   用底部这部分,保留4、5 公分即可。

  将剪下的底盖两个 相对扣上,有缝隙可以滴点502,然后在砂纸上磨几下,底盖的圆底就磨下来了。

  磨下来的圆底也可以放里面,增加点厚度。

   塞入清洁球,完工。

  有耐心的选个好看的罐子慢慢切,上面的文字和图案都可以利用,
这个小东西还可以当烟灰缸、放小零件等,放在桌子上面不算难看。要细心弄大概15分钟就完活了。给大家参考一下,记得制做之前先喝两罐。

网友A:
 很实用的制作。
我有个问题:没有铜丝球用家里刷碗的钢丝球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实用的制作。
我有个问题:没有铜丝球用家里刷碗的钢丝球行不行? ...

我用了几天钢丝球,发现还是海绵好用,又开始用海绵了。

网友:
之前海棉,因为不是专业天天用,老是干掉,后来一直没用,脏了直接往松香里洗洗

清洁球代替海棉好用吗?

网友:
很多铜丝都是假的,我买的那个磁铁就会吸!

网友:
我用了几天钢丝球,发现还是海绵好用,又开始用海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实用的制作。
我有个问题:没有铜丝球用家里刷碗的钢丝球行不行? ...

铜丝球我用来清洁稍微氧化的烙铁头,蹭两下就干净了,平时还是海绵好用。

网友:
还是海绵好用,便宜

网友:
我也有铜丝球,但是我也曾想用钢丝球,但为什么不能用钢丝球呢,我特意咨询了卖家,买家解释,钢丝球不是不能用,因为不沾锡,所以效果不好,顿时我就毛瑟顿开。

网友:
我就是再用钢丝球,感觉还行。

网友C:
做得很漂亮,很多人diy的东西丑得一匹,那可不行。
根据我长期用铜丝球的经验,你这个底座有点轻,使用有些不便。
另外很多淘宝买的“铜丝球”很硬,最近掏了一个比较软的,以前的直接扔了——和刷锅用的钢丝球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很漂亮,很多人diy的东西丑得一匹,那可不行。
根据我长期用铜丝球的经验,你这个底座有点轻,使用有些 ...

觉得轻的话,把磨下来的小圆盖粘上几个铁垫片,再放回去,如图,就不会太轻了,实际使用不会跑,主要看铜丝清洁球的材质硬不硬,以及塞得紧不紧就行。

铁垫片配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觉得轻的话,把磨下来的小圆盖粘上几个铁垫片,再放回去,如图,就不会太轻了,实际使用不会跑,主要看铜 ...

浪费钢铁,应该用水泥块配重

网友:
用砂纸磨底盖很不错,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几天钢丝球,发现还是海绵好用,又开始用海绵了。

把铜丝拿出来,直接放海绵也行,装啤酒的不怕腐蚀和氧化,放海绵就切的矮一点,喝完一顿酒就能做一个。

网友:
做的不错。钢丝球很便宜,烙铁头很娇气,一直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几天钢丝球,发现还是海绵好用,又开始用海绵了。

一直钢丝球,蛮好用

网友:
锉刀去瓶底一样好用

网友:
楼主手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浪费钢铁,应该用水泥块配重

水泥大法好,专用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