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一键”小白变大神,NVIDIA OC Scanner超频功能终极教程

楼主(2019-01-28):
NVIDIA GPU BOOST 4.0到底有哪些直观的改变?OC Scanner有什么好处?如何使用?今年就教大家如何使用EVGA Precision X1、MSI Afterburner软件进行“一键超频”,小白也可变大神,让RTX 20系列显卡性能轻松提升10%。
GPU BOOST :
Pascal架构GTX 10系列显卡中使用了更先进的GPU BOOST 3.0,如果说前两代GPU BOOST技术boost频率幅度不大,那么GPU BOOST 3.0就是飞跃式的进步,频率“平步青云”,那么到了Turing架构的RTX 20系列显卡又发生了什么样变化呢?
我们知道英伟达显卡可以利用额外的功耗或温度空间来提高实际的运行频率,直到显卡刚好摸到设定的功耗或者温度上限。
然而GPU Boost并不只是一味的在当前功耗或温度空间下尽量提高显卡频率,因为显卡运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形象的说,如果你前面用力过猛,后面可能就突然没力气了,反应在游戏里就是由于显卡性能突降造成剧烈掉帧,这就会造成非常差的应用体验,与GPU         Boost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所以GPU Boost算法的其中一部分是对显卡频率进行约束,使显卡整个运行过程中不至于触碰到设定的功耗或者温度上限而造成降频到很低或者死机 。在GPU Boost 3.0中,单独把不同功耗或温度下显卡能运行的最大频率记录下来就可以得到如下两个关系图。
我们先看左图以功耗为限制的情况,横轴为显卡运行功耗,纵轴为显卡运行频率,其中三个黄线从上到下依次为显卡在轻量负载、典型负载和重度负载运行情况下的电压频率曲线,其中垂直绿色条对应的为该显卡设定的功耗上限,这个设定功耗我们可以通过显卡控制软件自己控制左移或右移,这时相应的显卡所能达到的最大频率也会发生改变,类似的温度也是这样。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到GPU Boost 3.0的几个关键特性:
第一,如果显卡实际的温度和功耗都小于上限值,则显卡频率会一直往更高提升,直至功耗或者温度其中一项到达上限;
第二,当在典型负载压力下运行时        (即中间那条黄线),显卡的实际运行频率上限就是Boost频率;
第三,当温度上升到设定的温度限制时,显卡会降低到基础频率运行并保持。
在GPU Boost 3.0中,控制显卡频率的算法完全处于驱动程序中,并不向用户公开。但是GPU Boost         4.0现在公开了这些算法(即功耗频率曲线和温度频率曲线),大家可以自行修改这两种曲线,以更高限度提高显卡性能。
看下图右侧关于温度/显卡频率限制的图,在GPU Boost 3.0时当显卡温度上升到设定温度时,显卡会马上降频至基础频率,而在GPU Boost 4.0加持下,它仍会在高于基础频率上保持一会儿,如果温度不受控继续超越限制,才会慢慢降低到基础频率。
目前EVGA Precision X1和MSI Afterburner两款超频软件均可以调整温度频率曲线,这也是GPU BOOST 4.0新开放的功能之一,对应到软件中的界面就是如下图所示(淡一些的曲线是软件原本的曲线,另一条是随便调节的曲线)。

EVGA Precision X1

MSI Afterburner
电压频率曲线也可以逐个调整,虽然这个功能早就有了。

EVGA Precision X1

MSI Afterburner
很多玩家都喜欢给显卡超频,但未必所有人都要足够的知识与能力来实现,NVIDIA为此构建了一套新的API,可以利用算法自动测试频率节点稳定性,提供一个可以稳定运行的超频曲线给你,换句话说NVIDIA造了一个一键超频功能,而且是适配于每一张卡,都用独一无二的超频设置。

NVIDIA OC Scanner:
用户对显卡进行超频的原因各种各样,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超频,同时超频也是一个非常耗时的经过,有时候超过头了电脑会死机,那么又得重来,即使提高到某一频率没死机,我们还得测试它在高负荷运行时的稳定性,整个过程经常是一边又一遍的推倒重来,非常耗时。
现在OC Scanner可以简化超频过程,执行时,NVIDIA OC Scanner启动一个单独的线程来测试GPU,慢慢提高GPU的频率,并且自动测试它的稳定性,OC Scanner跑完后需20分钟左右,听起来时间还是蛮长的,但如果是小白或者是不熟悉超频规律的人,往往花上数小时。
RTX 2060极限超频探索:
接下来我们分别通过EVGA Precision X1和MSI         Afterburner两个软件叫大家如何使用OC Scanner功能,测试的显卡为NVIDIA RTX 2060 Founders Edition。
通过GPU-Z可以看到NVIDIA RTX 2060 Founders Edition显卡默频频率为1365MHz,Boost频率为1680MHz。
需要注意的是,OC Scanner是在显卡温度上限、功耗上限和GPU Boost的影响下工作,所以运行OC Scanner前先把温度上限和功耗上限调整到你希望的设置。NVIDIA RTX 2060 Founders Edition显卡默认功耗上限为160W,可以设置的上限为78.1%到118.8%之间,即125W到190W之间。默认温度上限为83℃,可以设置的上限为65℃到87℃之间。
EVGA Precision X1:
先将温度上限和功耗上限调整调整到最大,风扇控制采取默认设定或者你自行设定也可以,就看你对噪音接收程度。
点击界面右下方的三角形,找到“电压-频率曲线设定”。
点击测试按钮,等待其执行完毕,分数栏会出现一个数值,如下图
最后点击测试按钮,等待其执行完毕,分数栏又会出现一个数值,并且显示测试通过,如下图
点击最下面栏的套用即可。通过GPU-Z查看可知,超频幅度为核心频率+143MHz。
MSI Afterburner:
MSI Afterburner OC Scanner软件非常隐蔽,在“Core Clock”左边有个像是移动信号条的东西,点击进入。会出现一个新界面,右上角有“OC Scanner”选项,按照先扫描后测试就能套用上自动超频的结果了,非常方便。运行完毕后MSI Afterburner主界面的核心频率滑块上回出现“Curve”字样,我们只需点击套用即可。
对了,告诉大家,MSI Afterburner已经给Pascal GTX 10系列显卡也用上了OC Scanner,赶紧下载最新版试试吧!
不过NVIDIA提供的OC Scanner仅针对GPU核心超频,不涉及显存,这部分性能我们不能放过。手动超频下,能通过3DMark         FireStrike测试并且分数最高的超频幅度为核心频率+130MHz、显存+1000MHz,分数为21409。
以上四种状态下的3DMark FireStrike分数对比如下:
目前大部分GDDR6显存超频性能都很不错,可以直接拉满+1000MHz,等效显存频率也从14Gbps提升到16Gbps,三星GDDR6显存还能继续超一点。
总结:
通过以上的测试可见,OC         Scanner确实能非常接近的探测到显卡核心的超频极限,而且还非常节省时间,运行OC         SCScanner过程在20分钟左右。从我们很多显卡运行OC Scanner结果来看,虽然它最后给出的超频幅度还是较小于我们手动超频得到的幅度(应该是对稳定性的标准不一样,OC SScanner该是保守一些),不过已经相当接近了,两种超频幅度的性能几乎相差无几。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手动超频钱,以OC         Scanner给出的超频幅度作为参考,继续慢慢往上调一点,然后再加上显存超1000MHz,基本上就能到你显卡超频极限,成绩也能提升至新的水平,大概能有个8-10%之间的进步。在末超频时代,有了NVIDIA GPU BOOST 4.0的存在,显卡实际运行频率已经很高,已经挖掘了GPU核心的绝大部分潜能,所以Turing显卡能够超频的幅度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