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个儿童拍手玩具改电池安装充电口

楼主(2019-01-28):
这个儿童玩具是儿媳给我孙子买的,可是这货还用三节5号充电电池,而且每回充电都要拆下来充电,十分不便,且原装充电电池很轻容量应该很小,所以今天早上拆开改装手机充电电池换上,并安装充电插口,一起换掉原装的喇叭,原来的喇叭音质很不好,换一个皮边,的低音喇叭,这个喇叭是拆老年收音机下来的。

网友A:
用了什麼充電板?
充電指示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什麼充電板?
充電指示燈呢?

指示灯没有装,保护板手机电池自带。

网友:
没充电板可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指示灯没有装,保护板手机电池自带。

你確定這個是兒童玩具吧,

考保護板的方法不妥當啊。

小孩最重要安全。

网友:
1.5V电池3串,直接使用锂电池替换供电,效果不错。

网友B:
这些玩意都是电子垃圾。没啥搞头的。小孩也玩不了几天。我家也是,我在想要不要把换上去的零件拆下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確定這個是兒童玩具吧,

考保護板的方法不妥當啊。

充电的时候孩子碰不到,使用的时候不会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的时候孩子碰不到,使用的时候不会坏的。

想是這樣想的。

但通常來說,小朋友經常會出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這個玩具是他的,他出現在這個玩具旁邊的幾率就大增。

哪怕大人跟他說,你不要這樣不要那樣,也是徒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是這樣想的。

但通常來說,小朋友經常會出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谢谢提醒,明天上午加装一个4056的保护板,届时从新发帖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是這樣想的。

但通常來說,小朋友經常會出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刚刚已经从新发帖加装充电保护板了,再次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2020-06-23):
牛屎玩具没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玩意都是电子垃圾。没啥搞头的。小孩也玩不了几天。我家也是,我在想要不要把换上去的零件拆下来呢。 ...

我就这么干过,拆下来直接换其他玩具上了,主要是家里没存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