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制作一套晾晒被套神器

楼主(2019-01-28):
要回家过年了,放假约半月,床上的被套之类回去之前要洗,最好是晾晒干再收起来,用普通衣架凉会叠在一起,当天晾干基本不可能,除非是夏天38度的天气,为了能在冬天快速晾干,最好的办法是让被单完全展开,就像窗帘那样,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小制作
准备材料,已经制作一半了才开始拍照

折出合适的形状,上面的勾要根据凉衣杆直径调整, 下面L形部分根据夹子宽度调整,比宽度多出来约3mm左右合适

折了6支,如果是最大号的床单,估计要8-10支

把夹子装到铁丝勾上,多出来的3mm折弯,防止夹子脱落

使用时的样子

洗完的被套晾晒在阳台的效果,阳台稍微窄了点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朱大哥,错别字啊,应该是晾

网友:
很实用的凉晒被套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朱大哥,错别字啊,应该是晾

这几天都没什么太阳,心里凉凉的,

网友:
以前我用小衣架加夹子实现楼主的这个功能.
看了楼主的帖子以后, 突然想到可以用晒香肠的钩钩来晒被单.
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

网友B:
阳台有点小,建议直接拿上天台晒更好。

网友C:
手持电吹风帮LZ晾干被套
木有牙膏了

网友D:
老猪,你需要的是一个媳妇。。。。。。

网友E:
做的不错,表示从来都是庭院晒被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台有点小,建议直接拿上天台晒更好。

出租屋有阳台就不错了,天台锁着的,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持电吹风帮LZ晾干被套
木有牙膏了

电吹,风费电啊,一块三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猪,你需要的是一个媳妇。。。。。。

媳妇已经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不错,表示从来都是庭院晒被子!

网友:
铁丝容易生锈哦

网友:
居家好男人,讨的媳妇享福了。

网友:
这个都要diy,楼主忙啊

网友:
其实,用3个普通衣架加上面的夹子6个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用

网友:
我家是直接用楼主这个竹夹子将被套的2角落穿裹在衣架上夹住,然后将衣架挂在横杆上晒干即可。
不过,这帖证明了楼主人聪明能干,善于动脑子

网友:
这种夹子小了,夹力不够,稍稍厚点的就会掉的,应该换大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