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版小米16000mAh“万六”故障充电宝拆解

楼主(2019-01-28):
坛友的充电宝,说是放电容量衰减,充电过程发热厉害,
正品买的小米“万六”充电宝,太沉了
铝合金外壳,目测5节18650电芯。。。。

双输出口

尾部标签磨损,看得出是正品,凹凸字符,不是印刷的

小刀加卡片撬开底下的壳子,因为被坛友自己拆过一次,所以胶水不是很牢固

卸掉4颗螺丝,取下黑色挡板,露出3节骚紫色电芯,据说是LG的

完全抽出来果然是5节,坛友怀疑电芯衰减或有报废,自己扯断了镍条分别测了容量和内阻
果然是衰减厉害,分别是:1700,1900,2000,2200,2500
3.81     3.80    3.81     4.05  3.51V
粗略算下来累计衰减了35%,也就是只有1W300的容量了,
内阻也各自不一,静置电压差异也大,
懒得挽救了,当手电筒电池吧

正面也是一样的套路,盖板,NTC也断线了

主板,镍带是点焊到主板的,也被撕断

背面,有个单片机ZMA 1506 97F1204SMBN

BQ24195主控,德仪的
还有一个小方块芯片实在看不清了,VL508   VLS0B?

铝合金外壳,型材了吧,四个螺丝孔

不知道电芯怎么排列的,搜了一下拆机图,是这样五个并排点焊然后折叠的,公用正极
负极分成两路点焊到主板上

大致这个样子

才发现积分商城有卖同款的,费劲了啊,哈哈

手里没有这种4.35V的电芯了,不知道能不能改4.2V

网友A:
我有个小米移动电源2放电不正常,板子有问题了,剩下2个10000的聚合物,正找板子改成2个10000的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小米移动电源2放电不正常,板子有问题了,剩下2个10000的聚合物,正找板子改成2个10000的用用。 ...

还是聚合物好,18650太笨重了量了一下万六的外壳内部可用空间竟然只有12mm*58mm*140mm,改聚合物也很难找到合适的

网友B:
这位坛友有暴力倾向,要注意

木牙膏了,等送货ing: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坛友有暴力倾向,要注意

木牙膏了,等送货ing

哈哈哈哈哈哈,可能仗着他有点焊机就撕了吧,大不了再点焊新的镍带

网友C:
常见到都是3.7V,充满4.2V锂电,你这个4.35V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见到都是3.7V,充满4.2V锂电,你这个4.35V比较少见。

小米的比较膈应人,确实不太好找,坛友说不值得花钱买电芯咯

网友B:
好像论坛商城有这个电芯卖,但电压不知道是不是4.35V的
终于有点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论坛商城有这个电芯卖,但电压不知道是不是4.35V的
终于有点牙膏了

搜了一下小米用的这款lg电芯就是4.35v,其它用的也是4.35v,唉

网友D:
并联并不怕电芯容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并不怕电芯容量不同

衰减挺厉害的,后期发热,没得救了========================================================================
分别充电试了试,能冲进去不少电,不发热,不过魅色判断过充截至电压偏低,只有4.1V左右,难怪不发热

网友E:
小米唯独万六电芯不能随意互换。
松下版的主板可以用LG的电芯,只是容量发挥不出来。
但LG版的主板,绝对不能用普通的4.2V电池,
否则过充电池死得快,还有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米唯独万六电芯不能随意互换。
松下版的主板可以用LG的电芯,只是容量发挥不出来。
但LG版的主板,绝对不 ...

确实如此,LG的是4.35高压电芯,不能代换,所以现在也没找到合适的电芯,估计还是把主板和外壳卖掉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LG的是4.35高压电芯,不能代换,所以现在也没找到合适的电芯,估计还是把主板和外壳卖掉比较好 ...

diy不划算了。如果主板正常闲鱼里卖卖套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diy不划算了。如果主板正常闲鱼里卖卖套件吧。

是的,想了想还是挂到商城换点积分好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9440&pid=68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