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054之类的锂电池充电线路能调整充电电压吗?

楼主(2019-01-28):
这类IC直接是某个脚输出充电电压,没有调整电阻之类的,请问有办法可以稍微调整下充电电压吗?

网友:
可以往高了调

网友:
200M楼上大师包搞定哈哈,芯片本身是固化的4.2V,但是可以欺骗它

网友:
给我200块,不包解决。

楼主:
看来是不怎么好搞了,我是想把电压调低点,因为有的时候是一直插着电源的,
担心电池寿命,
谢谢楼上各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不怎么好搞了,我是想把电压调低点,因为有的时候是一直插着电源的,
担心电池寿命,
谢谢楼上各位了 ...

应该长期通电没有问题,用过4057和4056都是充满就没有充电电流了,4054比4057少一个指示灯的脚位,自己有一个自制的4057充电的台灯,长期通电没问题,楼主可以查一下4054的参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