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女人的美容神器?如新LumiSpa洁脸仪首拆探秘

楼主(2019-01-28):
美国如新(NU SKIN)上市大品牌,其产品LumiSpa洁脸仪也深受很多爱美女士喜爱,Lumispa可不单是洁面仪,它主要的作用是活肤,激活胶原蛋白等决定皮肤年青态的基因群组,让皮肤充满活力,更好地吸收接下来的ageLOC科技的保养成份,同时顺便清洁皮肤,再加上ageLOC Me早晚定制护肤,spa深层抗衰老护理和智能护肤,能让女人变得更年轻更美丽。

从网上借来的图,让大家大致了解一下LumiSpa洁脸仪。

这个是原装进口的美国货,是一机一身份证在官网上订购的,配了一套净肤露,大约1100多。

如新LumiSpa洁脸仪导头随时可拆出清洗,建议3-6个月更换,售价约275大洋一个。
以前曾经拆过导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2613

手柄背面有软胶防滑,握感十分舒适。

这货一年保修期已过,如果出故障是要寄回原厂维修,耗时不用说,费用要500大洋,再加点钱可以买台新了。就刚才过保修期不久,发现机头转动无力,偶尔还会报错,如果温柔点能勉强使用,总来说用也不是,想修又觉得贵,于是决定拆开研究一下。
为了尽量无损拆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常艰难在尾端撬开裂缝,一路顺缝撬开。

因为工具简易,所以要多耗费点时间。用了半小时有多才成功拆开,外壳没有损坏。
外壳很厚,超声波也焊得特别牢固,所以十分不好拆,能完美拆开也是有点小运气。

电池还座用内六角螺丝固定。

电池前面有堆电子元件和电机线排。

尾部两个弹簧接通外壳的充电触片。

拧开4个螺丝拆出电池组,电池为GP 122AAH型号 1.2V 1200mAh 三节串联组成。

拔掉电机线和传感器信号线,就能轻易拆出主控板,没螺丝也没暗扣。

电机有黑色软胶减震套保护,由4粒内六角螺丝固定在外壳上。

拆出看到中轴上有锈迹,估计防水保护不够好,入水了。

整只机头用软胶保护,前盖也是软胶盖,估计有点防水作用,但防水效果并不理想。

信号传感器,估计是光电一类,应该利用金属档片来计数。

拆出机头上的白色塑料组件,这个组分为固定和活动两部分,活动部分由四方白色塑料小滑块带动摇摆。

中轴由一只轴承固定在大塑料件上,这组件的中轴不是转动,而是摇摆运动,轴承也显明有生锈。

继续拆电机部分。

拆开电机前端的变速箱,内有一组星形减速齿轮。

本来想喷点WD-40除锈润滑,结果~ 玩大~ 散了~ 只能更换轴承解决。

next

楼主:
LumiSpa拆解的全家福

电池组,三节1.2V串联。

传感器小板和主控电路板。

光电开关传感器。

主控板背面。

副电机(震动电机),提供启动或结束提示及报错提示。

主控板上唯一的按键,可操作启动、暂停、停止。
D12 D23 为按键指示灯,D8、D9、D10、D11为四步指示灯。
U5 QFN-24 IS31FL3218  呼吸灯驱动芯片。

U2 PIC18F66J11-I/PT 微芯单片机。「64KB Flash 3936 bytesRAM 51I/O」

尾部一堆贴片元件,都是很小规格的贴片。
D24黄光LED,低电量指示。
D17白光LED,充电指示,其余的9粒三排是电量指示,也是白光LED。

换个角度再拍,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细节。(用手机拍的不太好)

主控板的正面,元件相对比背面少。

FQT7N10L  1.7A 100V N沟道 MOS管。
B340A 3A肖特基二极管。
弹簧是压接外壳上金属片充电用的。

电路板另一头分别是电机线和信号线插座。
大贴片电阻R100=0.100欧,估计是电流检测,防止电机过载使用。
震动电机插座有打胶,防止松脱,当负载电流过大就通过震动电机震动提示。

个别元件特写。
Q8 丝印606 SOT23-6  FDC606P  6A 12V P沟道 MOS管。

Q5 丝印G31 SOT-23-3  DMG3420U  20V 5.47A N沟道 MOS管。

U7 MCP6L02T-E/MS  1MHz 85μA 双运算放大器。

Q10 丝印304 SOT23-3  FDN304P  2.4A 20V P沟道 MOS管。

U11 QFN-12 封装的芯片,查不到资料,可能是专用芯片。
芯片十分细小,大约2*2mm,上印有701和类似二维码图形。

next

楼主:
由于拆机头部件时把轴承拆散了,只得购买轴承来修复。
不知道原轴承参数,只能参考中轴和固定架尺寸大小,撸了两只回来。
一只安装一只备用,没有多撸,担心尺寸不对用不上,再说多撸也浪费钱。

试试看,很好,买对了~

压入轴承,重新组装好。

偏心轮拖动塑料小块,塑料块带到中轴来回摆动。

整个机头装好,装入外壳,拧上螺丝,扣上电池,启动测试。

LumiSpa它采用微脉动反旋科技,也就是导头的内圈和外圈向两个不同方向旋转运动。

上动图看,运动效果更直观:

总是说女人的钱很好赚,在化装和美容方面更能体现出来,香水口红之类几百过千比比皆是,其护肤品之类也不便宜,相对比如新LumiSpa才买1100多元的价格相对很厚道,相关的消耗品价格也很适中。整个产品做工也很不错,对得起千元价格。虽然机身是防水的,但机头防水做不够理想,建议每次用完之后,导头拔下来,导头单独冲洗,晾干等下次使用再装上,不要整机直接冲洗,毕竟是电子仪器,要注意防水防潮,以免入水损坏。

全文完,谢谢观看!感谢大家的鼓励与支持!

声明:本帖只发于数码之家,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
恭喜LZ修复成功,省400多大洋!
话说这玩意好复杂,不知道有木有效果

木有牙膏了,等送货ing:dizzy:

网友:
谢谢分享。。。。想当年,我一只电动擦鞋器跟这个差不多,只是打磨头没有这么高级。。。。哈哈。。。

网友:
哇塞,好高檔的感覺。。。

网友:
剃须刀换个这样的头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对了,现在网上都是那种刮痧器,或许有效果

网友:
如果只是电机就没什么了,电路板再复杂也没什么用,在头上贴800#砂纸估计效果会更好。

网友:
30块钱成本,其他都是税

网友:
美容神器这么贵···
电机带个转头···加控制···就这么贵 ····
这女人得多贵 ···得出多少钱才带的回家····
女人的钱真好赚····

网友:
做工不错 但是卖1500就是抢劫

网友:
相同功能的淘宝上应该有了,进口的真是不便宜

网友:
老婆有个类似的。这东西就是智商税

网友:
不得不说,,,这做工真是绝了,,真的很好,,然而可惜的是,这也是个收智商税的玩意。。。。

网友:
智商测试仪?

网友:
估计男的都不会信它的宣传

网友:
“上下振动,邦助刺激胶原蛋白”,
这种广告语,骗文科生可能有效。

网友:
里面是这样的啊,做工不错

网友:
换上刀头作用相反来买嘞,女人的毁容神器快来买啊

网友:
这么贵也不上个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