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金士顿固态拆下的片子做u盘,求支持的主控

楼主(2019-01-28):
手上有的就SM3281,焊上去读到了id,遗憾的是并不支持
请教一下有什么主控能支持这种颗粒(Kingston FT16B08UCM1-3F),谢谢。

网友:
银灿的很多芯片都支持,可以买一个来双贴。

网友:
能用U盘精灵看一下吗,就贴个闪存信息出来,金士顿不可能把闪存信息都改掉的吧

网友A:
2D的镁光颗粒,903 917 3267都支持的吧

网友B:
MT29F128G08CBCAB.镁光的16G MLC.这主控应该能支持啊?

网友:
不确定是不是金士顿自己封测的颗粒 如果改了型号普通主控不一定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T29F128G08CBCAB.镁光的16G MLC.这主控应该能支持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结果,,,,,,,,,,,

网友:
不嫌弃速度慢的话,就用安国,芯邦吧.肯定行.

网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wZ1M6raR8Fr4sI2239APg 提取码: 7k96 试试看。。添加了几个L85

网友:
你们想多了,我的闪存数据库匹配到的这个ID信息如下
闪存芯片品牌:Micron【美光电子】闪存芯片型号:MT29F128G08CBCAB  闪存芯片类型:NAND Flash I/O接口位宽:×8bit
闪存生产工艺:20nm【纳米/L85A】闪存存储单元:MLC,单管芯,单I/O通道 闪存存储密度:128Gbits=16GB
工作电压:Vcc3.3V【2.70-3.60V】VccQ1.8V【1.70-1.95V】闪存芯片特征:单片选,单忙信号,同步/异步接口,同步【支持】异步【支持】
片选:1 通道:1 Die:1 R/nB:1  企业级:否
闪存芯片版本:第一代芯片
支持的主控型号信息:
SM3257ENAA,SM3257ENAA_8CE,SM3257ENBA,SM3257ENBB,SM3257ENLT,SM3260AD,SM3261AB,SM3263AA
SM3263AB,SM3267AA,SM3267AB,SM3267AB_COB,SM3267AE,SM3268AB,SM3269AA,SM3269AA_COB,SM3270AC
SM2244LT,SM2246EN,SM2246XT,IS902E,IS903,IS916EN,IS916,IS917,JMF608,JMF670H,SF2241
闪存芯片ID:
2C846434A500,2C84643CA500

闪存芯片品牌:Micron【美光电子】闪存芯片型号:MT29F256G08CECAB  闪存芯片类型:NAND Flash I/O接口位宽:×8bit
闪存生产工艺:【L85A】 闪存存储单元:MLC-2,双管芯,双I/O通道  闪存存储密度:256Gbits=32GB
工作电压:Vcc3.3V【2.70-3.60V】VccQ1.8V【1.70-1.95V】 闪存芯片特征:双片选,双忙信号,同步/异步接口,同步【支持】异步【支持】
片选:2 通道:2 Die:2 R/nB:2  企业级:否  闪存芯片版本:第一代芯片
支持的主控型号信息:
SM2244LT,SM2246EN,SM2246XT,IS902E,IS903,IS916EN,IS916,IS917,JMF608,JMF670H,SF2241
SF2281,AU6989SN-GTC,AU6989SN-GTD,AU6989SN-GTE
闪存芯片ID:
2C84643CA500,2C846434A5

闪存芯片品牌:Micron【美光电子】闪存芯片型号:MT29F512G08CMCAB  闪存芯片类型:NAND Flash I/O接口位宽:×8bit
闪存生产工艺:【L85A】 闪存存储单元:MLC-2,四管芯,双I/O通道  闪存存储密度:512Gbits=64GB
工作电压:Vcc3.3V【2.70-3.60V】VccQ1.8V【1.70-1.95V】 闪存芯片特征:四片选,四忙信号,同步/异步接口,同步【支持】异步【支持】
片选:4 通道:2 Die:4  R/nB:4  企业级:否  闪存芯片版本:第一代芯片
支持的主控型号信息:
SM2244LT,SM2246EN,SM2246XT,IS902E,IS903,IS916EN,IS916,IS917,JMF608,JMF670H,SF2281
AU6989SN-GTC,AU6989SN-GTD,AU6989SN-GTE
闪存芯片ID:
2C84643CA500,2C846434A5

闪存芯片品牌:Micron【美光电子】闪存芯片型号:MT29F128G08CBEAB  闪存芯片类型:NAND Flash I/O接口位宽:×8bit
闪存存储单元:MLC-2,单管芯,单I/O通道  闪存存储密度:128Gbits=16GB 工作电压:Vcc3.3V【2.70-3.60V】VccQ1.8V【1.70-1.95V】
闪存芯片特征:单片选,单忙信号,同步/异步接口,同步【支持】异步【支持】片选:1 通道:1 Die:1  R/nB:1
企业级:否  闪存芯片版本:第一代芯片
支持的主控型号信息:
SM2244LT,SM2246EN,IS902E,IS903,IS916EN,IS916,IS917,JMF608,JMF670H
闪存芯片ID:
2C84643CA500,2C846434A5

闪存芯片品牌:Micron【美光电子】闪存芯片型号:MT29F256G08CEEAB  闪存芯片类型:NAND Flash I/O接口位宽:×8bit
闪存存储单元:MLC-2,双管芯,双I/O通道  闪存存储密度:256Gbits=32GB  工作电压:Vcc3.3V【2.70-3.60V】VccQ3.3V【2.70-3.60V】
闪存芯片特征:双片选,双忙信号,同步/异步接口,同步【支持】异步【支持】片选:2 通道:2 Die:2  R/nB:2
企业级:否  闪存芯片版本:第一代芯片
支持的主控型号信息:
SM2246EN,IS902E,IS903,IS916EN,IS916,IS917,JMF608,SF2281
闪存芯片ID:
2C84643CA500,2C846434A5

闪存芯片品牌:Micron【美光电子】闪存芯片型号:MT29F512G08CMEAB  闪存芯片类型:NAND Flash I/O接口位宽:×8bit
闪存存储单元:MLC-2,四管芯,双I/O通道  闪存存储密度:512Gbits=64GB  工作电压:Vcc3.3V【2.70-3.60V】VccQ3.3V【2.70-3.60V】
闪存芯片特征:四片选,四忙信号,同步/异步接口,同步【支持】异步【支持】片选:4 通道:2 Die:4  R/nB:4
企业级:否  闪存芯片版本:第一代芯片
支持的主控型号信息:
IS902E,IS903,IS916EN,IS916,IS917,JMF608,SF2281
闪存芯片ID:
2C84643CA5,2C846434A5,,2C84643CA500

闪存ID:2C84643CA500 以上型号及参数均为该闪存ID匹配到的原厂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2D的镁光颗粒,903 917 3267都支持的吧

楼主用的是SM326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