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汽车大灯高度调节器拆解

楼主(2019-01-28):
去4s保养,看见一个坏得大灯,拆下来一个高度调节器,回来瞅瞅

带了一个编码

快速安装得

三线接口,电源跟信号

刀子撬开

里面非常简洁,一个芯片搞定

型号很难拍清楚

电位器用来确定位置得

蜗杆

马达

供电在输出轴侧

编码

全家福

很简单得小东西,跟舵机差不多,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A:
也拆过一个,好像外接一个电位器,电位器的位置决定调节量。感觉可以利用一下,目前还没有想好能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感觉这个还玩,貌似可以做个范围窄的小云台

木牙膏了,等送货ing: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还玩,貌似可以做个范围窄的小云台

木牙膏了,等送货ing

嗯,每天牙膏都断流,这个事情真是不爽

网友:
原来是这样调节的,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拆过一个,好像外接一个电位器,电位器的位置决定调节量。感觉可以利用一下,目前还没有想好能用在什么地 ...

嗯,都是这种结构,跟舵机一样的

网友:
刀子好友沧桑感

网友(2020-03-28):
涨知识了~涨知识了~涨知识了~涨知识了~涨知识了~

网友C(2020-06-12):
如何改反向调节?高手分析一下,调换马达两端子的接线,不成功,会一直响个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改反向调节?高手分析一下,调换马达两端子的接线,不成功,会一直响个不停, ...

采样电位器也得反过来

网友:
福特车上的?貌似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