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今天不拆 组装YD-CS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2019-01-28):
这图是买了点配件

网友:
多少钱包邮?

网友A:
我一直好奇这个精度 比一般数字表精度如何

网友B:
还有电位器,调什么的?

楼主:
板子零件螺丝外壳 全部38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好奇这个精度 比一般数字表精度如何

我没有对比实验 电阻差不太多 我主要量电容用 万用表量程小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电位器,调什么的?

调液晶的字的 调到一头没字 另一头所有笔画全显 找到最清楚的位置就不用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好奇这个精度 比一般数字表精度如何

电压、电流、电阻基本档位,肯定是万用表的高,附加功能就不敢说了。

网友:
私信个,哪搞的,找不到

楼主:
刚好淘了几个电容 对比下 你吃糠不错 黑金刚不错 立隆和红宝石还有依娜不太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好淘了几个电容 对比下 你吃糠不错 黑金刚不错 立隆和红宝石还有依娜不太好
...

哈哈,不能这么比较,容量越大,一般esr越小,同容量比较才行

网友:
焊装这物件比较费功夫

网友:
在哪买的,给个地址

网友C:
我只关心在哪买的这么便宜

网友D:
感觉这东西最大的优势是测电容直接在电路板上就能测,不用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东西最大的优势是测电容直接在电路板上就能测,不用拆下来

有这功能?等有空了试试。

网友:
不错,我也买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能这么比较,容量越大,一般esr越小,同容量比较才行

哦哦这样 我就是看有的比标识容量大 有的小  然后esr都不高 但是小依娜的esr较高 可能库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关心在哪买的这么便宜

当然万能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