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尝试无损拆个山上来的A1424 MAGSAFE2电源适配器,顺便胡乱修复一下

楼主(2019-01-28):
首先声明,本人没有MAC,这个适配器是来公司做咨询工作的外籍专家的,因为急用,所以他已经自费买了个原厂的代用。
这个通电插头只有间断性咔咔声的适配器就留了下来。

我正好试着拆拆看。

从大神们的帖子里了解到,暴力拆的话,只能损失更多,还可能误伤自己。
所以决定从两个耳朵角动手,工具就是一把尖嘴钳。

卡的两声,应声而开。
还有壳子底部一段卡住,用钢尺继续别/顶进去稍加力撬动

呵呵,简直完美啊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这样的开关电源不是很熟悉,那我应该重点要去查哪一段?
今日没有万用表在手边,所以预估一下再说咯。

网友:
拆的很好,电源质量也很好,就是不知道怎么修,帮不上忙

网友:
楼主是拆开了暂时没有表,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就是有表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测和测什么

网友:
外国人也爱华强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0303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84022

网友:
这样可以无损开壳,记得有坛友用老虎钳做过专用拆壳工具。

网友:
这个不是苹果原装的

网友A:
感觉不像是原装的。我买过泰安一商家的剪线MAC电源做白菜白光,是三星产的,做工比这个好很多。外面至少包了一层塑料片做绝缘,里面又有一层铜片做屏蔽。

网友:
谢谢分享。。。。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
山上的。。。。真的比这用料好还填满了胶

网友B:
这个真的是山上来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像是原装的。我买过泰安一商家的剪线MAC电源做白菜白光,是三星产的,做工比这个好很多。外面至少包 ...

是啊,感觉是山上的,散热片上有使用过的痕迹,没有金属屏蔽罩,也没有打胶,PCB板走线布局与元件也不一样。。。跟以前我拆的ASUS与DELL的90W适配器比起来都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的是山上来的阿

的确,山区特产。不过本着试着修一下的心理,晚点弄个6F22给万用表供电,检测看看是输入端还是输出端的问题

网友:
看到纸基板就觉得像山上的

楼主:
我去,仔细测量了一下高压端,那边都是正常的。然后低压端就是一直无电压。。。

俺随意在不通电状态下检测了几个贴片电阻,貌似没有问题。

还没有系统性学习过开关电源的常识,但是以前拆笔记本电脑适配器的一些例子还有外接开关电源,我知道肯定会有元件不一样。

那就再看看,忽然发现输出端正负极上跨接了一只102 4KV的安规电容,我记得交流输入端接安规的情况,但是输出端的我见的不多(毕竟俺是小菜鸟)

于是乎,死马当成活马医,把这个一边底角有点点黄褐色痕迹的安规给暴力拆了,带指示灯输出的电源线也拆了,然后通电试试——————

奇迹发生了,竟然没有那个烦人的咔咔声了,又把890D接上,测试输出端,有了有了,19.9V-20.2V,虽然没有达到“苹果”外壳的24V,但是基本也有工作了。。。

问题又来了——这个安规的作用是什么?是否可以这样长期拆去不安装来使用?有什么风险么

网友C:
外籍砖家在哪里买的山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籍砖家在哪里买的山货?

不知道呢,英国籍在新加坡工作,一年来中国N趟,看来接触山货的几率不小

网友D:
绝对山货不然不会开壳这么完美,估计也就3842芯片,pfc都没有。85w满输出费劲

网友:
测量下那电容,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对山货不然不会开壳这么完美,估计也就3842芯片,pfc都没有。85w满输出费劲 ...

嗯,刚才把带指示灯的输出线接上,发现又出现了讨厌的声音,看来问题不一定是那个安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