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堂科学课:带孩子一起做莱顿瓶(已补充完整)

楼主(2019-01-28):
孩子放假了!带孩子一起做莱顿瓶,上堂科学课,丰富假期生活。

1748年在巴黎二百多名修道士在巴黎修道院前手拉手排成圆圈,让领头的和排尾的手握瓶子的引线。
当瓶子放电时,几百名修道士同时跳起来,使在场的贵族们无不目瞪口呆。这个瓶子就是莱顿瓶。

莱顿瓶就是存储电荷的电容器。由极板和中间的绝缘体构成。通电后,极板带电,形成电压(电势差),但是由于中间的绝缘物质,所以整个电容器是不导电的。

准备好材料:瓶子、铝箔、导线、盐、水等。

先把铜编带打磨好,固定在铜柱上。

清理瓶子标贴、胶以及刻度(这个胶最不好整,很顽固。)

历经挂、磨、洗等一系列程序,终于算差不多吧。

在瓶壁外侧压紧裹实一层铝箔

这是裹好的

再裹个电荷接收释放头

瓶盖中心打孔

固定

最后在瓶体内注入适量的水和盐(盐用来增加导电性),为莱顿瓶的一极。

瓶壁外侧铝箔引出一条引线做为另一极。

开始测试:
1、测量所做莱顿瓶容量,0.472nf

2、增加外层铝箔厚度,看看是否会有变化?

再裹上一层,测量结果0.620nf。

3、把增厚外层去掉,再剪些铝箔金属条放在瓶内,进行测量只有0.482nf,容量变化很小。

以饱和盐水做为电极储能已经接近最大,要想大幅提高容量,必须更换其它材料。

4、以手掌为附加极板增加储能测试,0.537nf。

效果还是有的

很有趣的小试验,丰富假期生活,还能多少学点东西。
通过试验得出:增加基板厚度也是可以增大电荷存储容量的。
(增加基板面积更为实用,所以一般电容器极板都是尽量做的越薄越好,延展面积越大越好。聚合物锂电池亦是如此。)

孩子认为最精彩的

增补动图

祝大家春节快乐!

网友A:
哈哈,储存到电荷了吗

网友B:
用电蚊拍给它充电试试

网友C:
里面也用铝箔胶带,容量就大了

网友D:
盐水不是介质,盐水只是导电材料,作为电极的,介质是玻璃。

网友:
充电来了,温习温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储存到电荷了吗

缺根管子哈充电根锻炼身体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蚊拍给它充电试试

好像不行,回头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也用铝箔胶带,容量就大了

是的,瓶口小不大好贴。玻璃倒是可以用银镜反应,这个瓶子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盐水不是介质,盐水只是导电材料,作为电极的,介质是玻璃。
介质
,用词有误,谢谢纠正!

网友:
孩子认为最精彩的还没做+1

网友:
不错的实验!增加了孩子的学习兴趣和探索精神!

网友D:
这种简易的莱顿瓶其实很给力,不用那么厚的介质,矿泉水瓶薄薄的一层塑料就可以承受20K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简易的莱顿瓶其实很给力,不用那么厚的介质,矿泉水瓶薄薄的一层塑料就可以承受20KV以上

...

我很赞同!药瓶应该可以承受几万伏到十几万伏。朋友也做了,电弧够强,还以为是led灯呢!好多线,不像静电充的,怎么充的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赞同!药瓶应该可以承受几万伏到十几万伏。朋友也做了,电弧够强,还以为是led灯呢!好多线,不像静电 ...

电视机的高压包,用555推的,线头很多,绕的初级,有几个没用到。

网友:
220v整流
给耐压400V  470uF的电容
应该也可以电爆一圈人
同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蚊拍给它充电试试

谢谢分享,经测试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经测试也可以的。

嗯,只要是直流都是可以的
电蚊拍网罩两端应该有几千V,算是比较容易取得的直流高压了

网友E:
根据电容公式 C=εS/4πkd 所以增大面积可以增大电容,减小距离可以增大电容,或者改变介电常数。实在不行,你可以尝试改变圆周率π。。
另外那个不干胶,用你媳妇的过期护肤品,或者缝纫机的润滑油,擦上去。用保鲜膜捂上,待好久,胶水就化了。。。以前缝纫机的油滴到透明胶带上,许久后, 胶就变成小粒粒掉了。可以尝试一下,那个胶应该是溶于油的,就是溶解度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电容公式 C=εS/4πkd 所以增大面积可以增大电容,减小距离可以增大电容,或者改变介电常数。实在不行 ...

护肤品这么牛?真佩服了女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