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电动螺丝刀,哪个方案好?

楼主(2019-01-28):
先声明买工具不是为了工作。因为平时爱折腾,虽然处在一个禁摩的城市,可还是捣腾了两台摩托车,一台山地车在手,平时改装维修什么的基本都是自己动手,所以家里的工具是越来越多,不过都是传统的手动扳手和插电的电钻电锤之类。偶然间从朋友处借来个牧田的充电起子用了阵子(主要是女装踏板车拆装车壳全是各种自攻螺丝)见下图,没想到小小的一个工具还挺多学问的,快速省力不说,冲击功能对付一些锈蚀的螺丝还挺管用,于是萌生购买意向。网上一搜,好多数码的帖子,记忆深处多年前折腾电脑的时候注册过,果然是新手老用户了,研究了几天,否定了各种不务实的计划,决定弄个类似牧田这种的电动起子来用,想了几个方案:忍疼直接x东X宝全套全新的牧田或得伟,要么就是买个全新裸机,去淘二手的电池和充电器。再不然就全部买洋二手,说实话我对大神们的各种改造修复非常拜服,但同时也对自己这方面经验缺乏的担忧,不怕熬夜折腾就怕花了钱白瞎忙。所以想听听大家的声音,作为一名爱好者,我相信大部分人的心路历程应该是趋于类似的,多听别人的建议少走弯路哈。最最主要的其实就是目前处于最穷困的时期,以前经济活络的时候哪会有这般纠结犹豫,咳

网友A:
洋二的百得。构建是带扭矩控制,且准

网友B:
图片中的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洋二的百得。构建是带扭矩控制,且准

好,我找找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洋二的百得。构建是带扭矩控制,且准

拧自攻螺丝是扭矩调节的好用,还是我图中这种冲击好?因为没用过扭矩调节的电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中的就不错

网友:
很简单,你现在需要的功能是扭力批和冲击批,功能互补。购置方案:
1、淘宝购买全新祼机牧田012、022,就是不带电池、充电器、箱子的那种。闲鱼购入二手电池、充电器、箱子。
2、淘宝购买全新牧田012套装,两电池一充电器,单买祼机022。
这家东西不错,是正品,价格也比较适中:
日本makita牧田DF012DSE充电起子机TD022冲击电动螺丝刀折叠改锥-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st_time=1548685305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拧自攻螺丝是扭矩调节的好用,还是我图中这种冲击好?因为没用过扭矩调节的电起子 ...

还有一种方案:
通过代购或自己海淘松下7..2V扭力批、冲击批:
1、松下EZ7421扭力批,EZ7521冲击批,电池、充电器通用。
2、松下EZ7420扭力批,EZ7520冲击批,电池、充电器通用。

网友D:
买个电动扳手,顺带6.35转接头。修电动车、摩托车的这么配。

网友:
必须带扭矩调节的,以免打坏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拧自攻螺丝是扭矩调节的好用,还是我图中这种冲击好?因为没用过扭矩调节的电起子 ...

拆装自攻丝带扭矩调节的好用,可以防止打花螺丝。拆生锈螺丝必须的带打击功能。
7楼推荐的不错,就是重量重点。

网友:
嗯,扭矩、冲击各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方案:
通过代购或自己海淘松下7..2V扭力批、冲击批:
1、松下EZ7421扭力批,EZ7521冲击批,电池 ...

我的网购经验仅限于淘宝京东亚马逊,居然都搜不到松下的机器,小日本是不做咱们的生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电动扳手,顺带6.35转接头。修电动车、摩托车的这么配。

谢谢,也是个办法,那是使用频道的情况下。个人用用还是螺丝批的使用场景最多啊

网友:
小的冲击批   牧田是好选择    米沃奇松下的4V扭力批适合拆装M3螺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网购经验仅限于淘宝京东亚马逊,居然都搜不到松下的机器,小日本是不做咱们的生意? ...

这方面要看你的预算了,如果想用得好就首选松下7421、7521,或者7420、7520,个人推荐后者。

要想性价比高的,就选择牧田012、022,祼机好像每个要400出头;淘两个二手电池50元/个,换SONY VTC6或三星30Q电芯,再弄个充电器,1000出头搞定。

再便宜的只有选择二手货了,二手松下7410带电池300多,好一点的松下6225带电池也近300;二手松下冲击批有EZT640(4.8V)200,松下EZF650(1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方面要看你的预算了,如果想用得好就首选松下7421、7521,或者7420、7520,个人推荐后者。

要想性价比 ...

最近一直在研究各种二手电起子,感觉买二手还是牧田方便好多哦,不像松下充电器和电池又贵又难买。目前在闲鱼上关注这俩牌子的012/022和7420/7520,感觉上面的卖家们都好傲娇的模样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一直在研究各种二手电起子,感觉买二手还是牧田方便好多哦,不像松下充电器和电池又贵又难买。目前在 ...

7420\7520被抬价弄得太高了,建议入手牧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7420\7520被抬价弄得太高了,建议入手牧田的吧

是啊,刚刚都还在聊,两电一充快九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刚刚都还在聊,两电一充快九百

7420、7520单机二手货都贵,新机不便宜。
如果预算充足,购入一机一电一充,然后卖掉一个充电器,回点血。

牧田012、022在闲鱼上的翻新机太多了,你不如去淘宝买单机,去闲鱼收两块电池和充电,这样一来不到一千元能拿下。

你可以去这家看看牧田012、022,价格还可以:
日本makita牧田DF012DSE充电起子机TD022冲击电动螺丝刀折叠改锥-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1020889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