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家里没有共享盘吗?移动和华为已经给你解决了

楼主(2019-01-28):
家里没有共享盘吗?移动和华为已经给你解决了
只要你有这个型号的华为光猫和一个usb接口的移动硬盘或者u盘
你就拥有一个自己的网络存储盘
电脑和安卓盒子都可以用哦
只要你按照下面的顺序设置就可以了电源如果上移动硬盘 最好2A以上哦

网友A:
带路由的光猫?一般都是把路由功能关掉然后再外接一个路由器,好用多了

网友:
赶脚速度有点慢.

网友:
早就有了,只不过很鸡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路由的光猫?一般都是把路由功能关掉然后再外接一个路由器,好用多了

是把WiFi关掉再外接个无线路由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带路由的光猫?一般都是把路由功能关掉然后再外接一个路由器,好用多了

需要通知供应商更改连接方式为桥接,否则你的路由器无法拨号,使用固定IP方式,无法等到公网IP。。  影响下载速度

网友:
华为的路由器就有这功能啊,开光猫的存储功能是需要超级用户登录的,不方便。

网友:
这个速度还不如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把WiFi关掉再外接个无线路由吧

在路由器里面拨号 光猫就是一个纯粹的光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通知供应商更改连接方式为桥接,否则你的路由器无法拨号,使用固定IP方式,无法等到公网IP。。  影响 ...

可能是地方不同政策不同吧 我这里的光猫只是一个猫 装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要问你拿路由器来设置的 拨号的账号密码都是填到路由器里面的 电脑直接接光猫不能上网要拨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通知供应商更改连接方式为桥接,否则你的路由器无法拨号,使用固定IP方式,无法等到公网IP。。  影响 ...

打电话找装维人员要超级帐号自己修改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需要通知供应商更改连接方式为桥接,否则你的路由器无法拨号,使用固定IP方式,无法等到公网IP。。  影响 ...

不需要!直接恢复出厂设置,就是单猫工作方式(广东东莞)这边的,
华为网关是将设备码绑定到 电信服务器的,只要不换都不需要通知第二人,自己修改!

  亲测有效!其它地区不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直接恢复出厂设置,就是单猫工作方式(广东东莞)这边的,
华为网关是将设备码绑定到 电信服务器 ...

同为东莞, 上次安装时,就只能打电话给电信改从网关模式改为网桥模式, 否则自购的路由器无法拨号。

网友:
速度太慢了~  没意义啊

楼主:
我的光猫后面接了台荣耀路由X2  这个速度是在wifi 条件下测试的 而且是在2.4g个条件下 不是5g下 这个速度不错了看电影不卡 用来存点东西还是没有问题的 光猫的wifi 是不行 只有100m 荣耀路由X2能达到满速

网友:
光猫干了这事以后就半瘫了,受不了,还是桥接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为东莞, 上次安装时,就只能打电话给电信改从网关模式改为网桥模式, 否则自购的路由器无法拨号。 ...

那是你不懂复位吧?
亲测,石龙,石排,望牛墩有效!

用超级用户登录进去,恢复出厂设置就是单猫工作模式

网友:
说实话,光猫还是做他本职工作好。我喜欢桥接模式,性能强,扩展性好

网友:
就这个速度,干什么都不行,鸡肋的很

网友:
之前淘了个华硕的RT56U直接带了个移动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