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焊锡丝买不起了,自己制作锡丝

楼主(2019-01-28):
因为有白光烙铁对锡丝的要求就不高了,我以前买锡丝买到质量差的都是扔,自从有了我自己做的白菜烙铁对锡丝就不挑三拣四了。因为有锡条以前用都是用偏口钳咬一点用烙铁化开,今天我化了自己拉丝,确切的说吧浇铸锡丝。

用电锡锅化锡以前做没做成,这次用木头磨具

用木板,在上面锯槽

加热后到在板子上,把多余的趁热刮走

等凉了倒出来,要倒早就就断了。

一会儿就倒这么多了。

最后铸了这么多,那根整的没熔渣太多了没剩多少

兑着它用什么都能焊住,唯一的缺点就是我的马蹄头今天掉了腐蚀的太厉害了。

网友:
你用量很大?

网友:
我最近用近半年收集的焊锡渣子在3相刀闸的槽里浇筑出来的可惜没带回来照片,一个个都像小元宝,蛮好的,底部还带锉刀网格纹路

网友:
好吧,我还是用成品看得舒服

网友:
中心没包松香,只能是焊锡条

网友A:
氯化锌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用做粉丝的方法不知道会不会好一些?一个单小孔靠近水,漏一漏行不?

网友:
氯化锌抹一下,然后擦干净再焊。

网友:
氧化严重,不建议,也有便宜的,买点就是了

网友C:
一直觉得自己一天是闲的蛋疼,在论坛待的久了,才发现比我闲的蛋疼的人更多,也闲的更严重。

网友:
做的不错,比以前好用多了。我一直用成品,前年给做焊锡丝的厂子修拉丝机给了很多好用的焊锡丝,够用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氯化锌是干什么用的

氯化锌兑点水,在被焊的元件上用我做的锡丝粘点溶液,和抹胶水一样不能多了,生锈的都能焊住,腐蚀性大了点。这个500克才1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做粉丝的方法不知道会不会好一些?一个单小孔靠近水,漏一漏行不?

你是从饸饹面摊找到的灵感吗?

网友:
厉害,有铅污染,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觉得自己一天是闲的蛋疼,在论坛待的久了,才发现比我闲的蛋疼的人更多,也闲的更严重。:shy ...

这话在理

网友:
然后做个拉模拉细或者两个辊子轧细

网友:
自己能做固然好,但我还是需要用现成的新品。

网友:
粗焊锡条变细了

网友D:
这一看就是锡条不花钱,如果不花钱可以拿五金店去换焊锡丝,省时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看就是锡条不花钱,如果不花钱可以拿五金店去换焊锡丝,省时省力。

这样操作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