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调压板给18650充电冲不满

楼主(2019-01-28):
前几天买了几种调压板说能调压恒流能冲锂电池,先冲的三串,调的12.6伏冲到转灯测电池电压12.3伏就不能冲了。今天冲2170电池电压调到4.2伏充到3.9伏就转灯不能冲了。有用过的朋友给说说是怎么回事就是这种板子,用的18伏3.5伏的电源,这个是一个电源接了俩调压板一定给烧了,为什么这个板子不能共用一个电源。

网友A:
我也是,12V锂电组,充满也就12.3.......电压调的13V

网友B:
"充电转灯电流默认出厂为0.1倍充电电流;(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电流是逐渐减小的,逐步地由恒流充电转为恒压充电,假如充电电流设置的是1A,那么当充电电流小于0.1A的时候,蓝色灯灭,绿色灯亮起,此时电池充电完毕"

以上是从淘宝复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转灯电流默认出厂为0.1倍充电电流;(电池在充电过程中电流是逐渐减小的,逐步地由恒流充电转为恒压充 ...

你这个是一般的TP4056之类的充电板的说明,楼主的是调压板,不是充电板!

网友C:
感觉楼主还是用3s平衡充比较好,另外这个和充电板一样,多个板子不能共用一个电源,不然接电池就会造成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12V锂电组,充满也就12.3.......电压调的13V

可能有线损,电压得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还是用3s平衡充比较好,另外这个和充电板一样,多个板子不能共用一个电源,不然接电池就会造成短路 ...

用3s 平衡冲,我的电池就俩接口,一个正一个负,没法用平衡冲。这个调压板卖家介绍是可以冲锂电池的。就是冲单节电池不好用

网友D:
我直接用可调电源冲的,是可以的,快充满的时候电流非常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用可调电源冲的,是可以的,快充满的时候电流非常小了

后期快充满了电流都会降低的吧?手机也一样。

网友:
12V15Ah电池组,锂电保护板,充电板13V 1A电流!

网友E:
我的买回来就试试,调压,调电流那种,看着和你这差不多,回来试了一次,还在那放着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买回来就试试,调压,调电流那种,看着和你这差不多,回来试了一次,还在那放着没用 ...

我买了好多

网友:
这个我有几块,充12V电池很好用,电源用24V 2A输入,设置12.4v 3.8A冲起来飞快,充满电压就是12.38-12.4

网友:
烧坏原因是调压板非隔离型!

网友:
这个用的是XL4015,感觉效果还可以,但我也测试过一次,两节旧电池串联充电测试过一次,一节3.7另一节4.4吓到我了,万一炸了怎么办,自己手上没有内阻测试仪,手上没有什么设备是并联电池组的,所以还是不乱给18650串联充电了,调到4.2伏并联起来充吧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我用可调稳压电源调到12.8伏冲三串锂电可以充滿

网友:
恒压恒流只有4.2V充电器才有的特性吧,你这样充要加锂电池电池保护板的,之前看到一个做平衡充的大佬测试三星的手机电池,单节电池充电电压增加到8V,充电电流也会逐步减小至充满的4.2V感觉好厉害

网友(2019-03-09):
感觉这种调压板不可靠,我买了两款大致功能相同的,刚到手调试就崩了,发热得吓人。

网友:
这板子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