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撸个铁板烧焊个片子

楼主(2019-01-28):
加了四条腿上去,库存的一块胶木板想不起来放哪了,先就这样用着吧…拖焊过芯片后有点歪,强迫症表示很不爽,上铁板烧校正一下,很好用来着…没有洗板水除了松香有点污其他的还好,总算是比较规整了!谁有这玩意儿的最小系统电路图,那四个10pf的晶振电容怎么代换?手里只有100nf跟10nf的…

网友A:
别用松香了,改焊油吧,光泽度好,容易焊接而且不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在錫面上 , 是拍照不出的
這時 ,  也可拆下 再焊接

不拆了,人生中第一个成功的LQFP64…之前pos机拆的GD32引脚变形了…一个都没有焊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在錫面上 , 是拍照不出的
這時 ,  也可拆下 再焊接

我一直都以为你是机器人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松香了,改焊油吧,光泽度好,容易焊接而且不发黑

焊油好像有腐蚀吧?那玩意儿不敢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油好像有腐蚀吧?那玩意儿不敢用啊…

现在的没有腐蚀吧,有腐蚀那种都是垃圾焊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都以为你是机器人来着……

好像就是机器人 越来越先进了 最开始全是繁体 这个id好几个论坛有。。。。

网友C:
最近机器人都成精了?

网友D:
金宝218焊油就可以!才16元!!!!一直用来做BG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机器人都成精了?

确实是机器人,就是不知道什么语言写出来的,算法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宝218焊油就可以!才16元!!!!一直用来做BGA!!!

到工作地点稳定了再撸吧

网友E:
我买了一盒金鸡环保焊锡膏,焊油尽然导电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一盒金鸡环保焊锡膏,焊油尽然导电打火

还是松香吧,污就污点除了放多了会糊其他的都还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一盒金鸡环保焊锡膏,焊油尽然导电打火

松香汽油一泡就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香汽油一泡就干净

丝印估计会泡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印估计会泡没有了…

汽油不强的!感光丝印就是油漆用的稀释剂都化不了

网友:
用酒精(乙醇 99.99%分析纯)试试,先用一个竹片清除大部分松香结块,而后找一个小纸盒铺上塑料袋将板子放平浸泡酒精,用毛刷就能清洗干净,而后用水冲涮净晾干就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浮在錫面上 , 是拍照不出的
這時 ,  也可拆下 再焊接

是港澳台的机器人,还用繁体字

网友:
焊盘上锡要少,摆好芯片,焊对角两个引脚,然后就看你自己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