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帮坛友完成的原厂正片SLC用IS902叠焊的作品

楼主(2019-01-28):
坛友的INTEL X25E的固态坏了,打算拆闪存做U盘,便把坏的固态发了过来。INTEL X25E为64G的SSD,上有20片INTEL 29F32G08FANC1。经查INTEL 29F32G08FANC1是50nm制程的SLC闪存,容量为4G,非同步,2CE,TSOP48封装,ID:89D5D12E,4K page。因IS903不支持4K的闪存,只能选用IS902或IS902E,查IS902和IS902E的支持列表后确定可以支持,又因为容量较小,为了获得更大容量还要进行双贴叠焊。

因为X25E的闪存注满了黑胶,拆除非常吃力。要一边用热风枪吹,一边用烙铁铲除电路板上的黑胶,结果在夜深人静滴水成冰的寒冷冬夜忍受了难闻的气味足足花了将近4个小时才把所有闪存都拆下来,那个滋味真是让人终身难忘!比较万幸的是除了一片吹坏了以外,其他都完整拆了下来。

拆下来的闪存和SSD主控板

INTEL 29F32G08FANC1原厂正片真是不错

主控板焊盘基本完好,除了个边空脚有脱落外。

因为IS902E主控板价高难寻,最后选择了3片IS902E和两片IS902的主控板,直接焊接到主控板时很顺利没有任何麻烦就完成了。在叠焊时因为闪存引脚与封装之间残留有黑胶导致闪存引脚难以掰直,而不掰直又很容易产生虚焊。无奈中又只能一手风枪一手细针小心将这些黑胶一一清除,期间不慎导致3片闪存断脚而报废(真的对不住坛友了,实在是已经尽全力了)。虽经历些困难,为了不辜负坛友的期望,耗费好多时间精力终于完成了。

最终成品是3个16G和2个8G,8G用了IS902+2个闪存,16G的用了IS902E+4个闪存,每2个叠焊。

IS902主控板+2片29F32G08FANC1组成双通道模式

原厂正片SLC,字迹清晰,绝非remark的可比。

IS902主控板+4片29F32G08FANC1组成双通道模式,每个通道都是用两片29F32G08FANC1叠焊

双CE闪存叠焊,需要将上层闪存的9、10两脚挑开并飞线到14、15脚。

焊接完毕后检查无误后联机进行成功量产。

楼主:
以下是IS902+2片29F32G08FANC1的测试结果:

chipgenius的信息,2片共8G

简单性能测试:

USB3.0下读写速度都在70MB/s左右,对于非同步闪存来说速度不错。

数据完整性测试也没问题。

以下是IS902E+4片29F32G08FANC1的测试结果:

chipgenius的信息,4片共16G

简单性能测试:

USB3.0下读写速度更上一层楼,都超过80MB/s了,对于非同步闪存来说速度很不错。

数据完整性测试也没问题。

网友A:
速度还可以,就是这个不算人工,主控的成本就做8G的U盘是不是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还可以,就是这个不算人工,主控的成本就做8G的U盘是不是有点浪费 ...

没办法,闪存容量太小了。又因为坏了几个,不够叠焊了。最终做了3个16G,2个8G,剩下的4个闪存里边应该还可以做一个4G的。

网友:
英特尔早期的固态,不知是10通道的还是5通道的,闪存都不是常规的4或8个。

10个里面容量还不一样大,我以前拆过一个120G的,里面8个16G的,还有两个12G的,型号是一样的,就有两个小的,也没坏块。

网友B:
焊工不错 手艺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工不错 手艺专业

一般般的水平而已。

网友:
这个必须要点赞

网友:
高手,我也有这个固态,暂时当系统盘还挺好用
之前也想麻烦楼主帮我拆盘做U盘的,后来算算邮费不划算,还是感谢楼主

网友C:
拿了我的板子 然后还说我的板子不行~我也是很无奈~ 我是左边2个IS902的卖家~我好盘拆的板子给的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了我的板子 然后还说我的板子不行~我也是很无奈~ 我是左边2个IS902的卖家~我好盘拆的板子给的他 ...

开始时焊上闪存后就不识别,后来经过反复尝试才可以的。有问题了,不联系你卖家又该怎么办?最后我自己解决了,也就不再麻烦你卖家了。另外,我只是帮坛友完成焊接工作而已,其实买主控板的又不是我,主控板好坏与能否使用其实与我又有和干系?我只如实向买家汇报而已,这有什么问题吗?真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
哥们玩的就是情怀,啥也别说了,赞一个吧!

网友:
确实是情怀玩家了

网友:
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黑胶太折腾了

网友:
高手,叠焊都这么完美。

网友:
啥也别说了,赞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