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百米路由2如何桥接

楼主(2019-01-28):
请问各位大神百米路由2波讯固件如何桥接别人家路由器呢我主要是用来蹭别人路由器的无线网谢谢

网友:
波讯做客户端接入就可以了,具体可以加我Q1474867254私聊

网友(2019-03-17):
中继模式啊,前提你的知道热点的密码,然后信号又在-70内

网友:
中继模式啊

网友:
我用客户端模式,目标有点远,信号强度是-82,可以上网可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