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0成本维修创维42寸液晶电视背光故障,附带拆屏教程

楼主(2019-01-28):
忙了大半年前两天刚回到家,休息过后发现家里吸顶灯、电脑和电视都坏了,父母两个人在家啥都没得玩只能玩手机怪无聊的,说来其实奇怪每次回到家都有一堆玩意要修。废话不多说介绍下这个液晶电视的维修,赶紧修好看春晚。电视品牌创维42寸,型号42e550e。上次离家时候就发现左上角有一个小区域发黑,当时就知道背光有问题了,肯定得坏用不久。果然回来就出了问题,家里人说左上角区域闪得厉害没法看。确定是背光的问题,下面是维修过程。由于是在家里,维修工具少得可怜,仅有万用表和烙铁螺丝刀这些基本工具,没事,野路子多各位看官莫着急往下看。

电视机翻过来背面螺丝全拆,这个不用多说

露出三块大板一块小板,左上角是背光控制板,中间电源板,中下屏逻辑板,右边系统板,这次维修主要在背光这块,其他没有故障。
由于背光灯基本是在屏里,所以要将屏拆除修背光灯,这里有一定的风险动手能力差的别上。

本人修的是手机电脑主板,修这玩意第一次,想到原理其实不难,加上点动手能力就行,经过去维修论坛的知识学习,基本知道这玩意怎么拆了,下面是拆屏流程

这里拆屏要注意的是屏表面不要划伤压伤甚至压碎,另外的就是屏的排线,轻轻拆轻轻放,伤到直接花屏没专业工具无法修复。
第一步先松开屏幕的固定排线,排线忘记拍了,一般是在正下方,看着拆螺丝就行

第二步把屏正面朝上翻过来,拆屏的一定要正面拆,除非你有啥神奇的妙招也可以分享下
拆屏用到的一个工具是拆屏吸盘,可惜本人不是专业没得这玩意,淘宝买吧不值,就是下面这个工具

通过翻隔壁论坛找到一个巧方法,给大家瞅瞅把,这里用到的是大的胶布

嘿嘿嘿是不是脑洞大开,先黏上去固定好,然后继续拆,将屏框螺丝拆除,拆出屏边框,注意下方的屏线。

这时候就可以将屏幕拿出来了,确认下屏线已经松了,轻轻尝试提胶带提起屏幕,如果太紧观察屏边上有没有双面胶,有的话先用软胶片除掉,这个机子是没有的,将屏幕抬起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注意屏线屏线别损坏弯折!!!

拆掉屏后面的步骤就不用太小心翼翼了,快速拆掉下面的偏光和导光板

点个屏给大家看看这个机子的故障

就是左上角无光有时候会闪
继续往下拆

这种比较薄的机子用的是灯条发光,一般在左右两边

再看看屏的故障,就是有一段的灯不亮了,肯定有某几个灯珠挂了。其实修这个玩意修了两天,前面点亮了这个背光就大费周折,这里经验是点亮背光可以不装屏,但是屏逻辑板一定要装,有一个垂直偏压的信号反馈到背光板,没有这个信号屏背光不会开启,这个也是查了屏背光芯片手册才知道的

就是这个信号

接下来就是拆出有问题的那块背光板,找出损坏的灯珠
拆出来发现,这个板子的灯珠是两个灯珠串联集成一个,整块屏共16组,16并6串的供电模式,但是一个灯珠相当于两个等于,其实是12串,一个灯珠需要6V左右供电,一组36V的供电电压
来个恒流芯片的应用图

但是问题在于,我手头没有可调电源,万用表是测不出两个串的灯珠的好坏,然后..我想了一个法子

哈哈哈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5V应该能正好点亮

果不其然,一个个测下来查出了坏的灯珠

就开头的这个灯珠出的问题,但是问题又来了,家里没有这种led灯珠,也没有拆灯珠的预热台.................嗯.....
于是淘宝了一下
果然有这玩意卖,不过没有原装的,而且价格不便宜,用的还不是原来的驱动板,质量堪忧,实在是没有办法先下了个单,等快递了。

结果第二天闲着没事开始研究起这块灯板,想着能不能直接做两个灯珠上去代替原来的灯珠,一阵翻箱倒柜找出了一片led灯的灯板

看着上面的灯珠大小尺寸差不多合适,灯板是恒流的应该没有啥问题
说干就干,用煤气炉最小火拆下灯珠,时间不能太长,能动的时候立马夹下

比对了一下焊盘应该能装得下,于是就准备干,由于原来是单个灯珠,焊盘要改一下,中间要放上一根铜线将两个灯珠串联。
至于用的工具嘛,嘿嘿嘿想必大家能猜到:打火机。哈哈哈够野吧。

将灯板翘起来用打火机在背板加热,锡一融化就用镊子放上灯珠,手速要快不能长久加热

下面是焊好点亮的效果

不错吧效果还行,往后的就是将所有的零件还原
怎么拆怎么装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

点灯的效果

光色和原来有一些区别,装上偏光基本看不出

往后就是装屏,注意对准位置,注意排线就行,其他按照原来的复原就OK

来一张装好的亮机图,背光有有白点是老问题了偏光不均匀,2013年的机子凑合看了

以上就是0元修复液晶电视的流程,希望大家修到这台机子少走弯路就行

还有不得不说的是很久没发帖了,刚下好isee助手准备处理图片才发现图片竟然不用压缩了,给论坛一个大大的赞真的方便了非常多,希望论坛在新的一年越办越好

网友:
原来是7020的6V灯珠,LED背光灯珠一般自带齐纳管的,一般坏掉也不影响其他的继续量;这种等值一般是1W的,也就是150mA,不知道楼主换的能不能撑住持续150mA,不过3030左右的3V灯珠大多是1W的,应该没事。

我修过32寸旅馆电视,用户说颜色花糟糟的不好看,我以为是CRT电视,结果是32寸液晶的。

6V7串一条,然后3条全串,合计21个灯珠自带透镜,间歇的坏了7个,还能亮,坏掉一个的地方暗点,色彩重;连续坏掉两个的就黑一块

网友A:
不是有烙铁吗,咋上打火机了

网友:
腻害了我的哥

网友:
我有两条从组装机上拆下来的背光灯条也是用7020灯珠,但它是3V的,用万用表能点亮,整个灯条是57个灯珠全部串联的。

网友B:
7020灯珠,你用2835,电流不匹配,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继续烧掉,还不如直接短接原来的灯珠

网友:
屏幕花了,是不是哪里搞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20灯珠,你用2835,电流不匹配,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继续烧掉,还不如直接短接原来的灯珠 ...

我觉得这种带恒流芯片的机子短接会直接过流保护,毕竟是统一升压,应该会关闭这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烙铁吗,咋上打火机了

用烙铁拆灯珠....我真没成功过,有啥技巧么

网友C:
這樣搞不會很多殘膠嗎?而且最終背光留下了很多水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20灯珠,你用2835,电流不匹配,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继续烧掉,还不如直接短接原来的灯珠 ...

我也感覺不妥,估計不久後就又要拆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种带恒流芯片的机子短接会直接过流保护,毕竟是统一升压,应该会关闭这路输出 ...

如果保护了,整个屏幕就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樣搞不會很多殘膠嗎?而且最終背光留下了很多水印啊!

背光那是脏手抓菲镜抓出来的印渍,菲镜基本废了。昨天在老站看见个兄弟开屏装LED散光帽,结果不慎把TAB扯掉的事情,这些个得不偿失的做法奉劝其他坛友莫轻易尝试,引起的最严重后果可能会整机报废!

网友:
这种事情还是去找那些收废旧的,他们那里肯定会有很多这种当配件的液晶电视机。昨天还在垃圾桶旁边看到一台估计是48吋的电视机,电视机家里有,也没有要修的,也不然就捡回来了。

网友:
恭喜修复,野路子好使

网友:
记住,楼主你爸妈喊你回家修东西

网友:
2元的电饭煲保温器拆灯珠

网友:
觉得要烤一下机在装回去  我上次帮人家弄好一个 39寸的 也是换灯珠 最后连续拆屏幕 换3次灯珠

网友:
看到有白斑也是头痛,呵呵

网友:
楼主也是艺高人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