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的网络机顶盒也要安装投屏软件,才能手机投屏到电视吗?

楼主(2019-01-28):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电视的网络机顶盒也要安装投屏软件,才能手机投屏到电视吗?

想试着手机投屏电视,在网上搜哪款手机投屏软件好,看到有说“乐播投屏”APP好,

手机安装了“乐播投屏”APP,但手机打开这个APP后,又提示 电视也要安装这个软件。

请问,有没有不用在电视上安装软件,只在手机上安装的哪款手机APP,就能实现手机投屏到电视?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等着别的大佬回答。字数补丁

网友A:
有的系统里集成投屏软件,比如苹果手机。

接受方当然也要支持才行,假如系统没集成,就要安装一个,乐播是不错的,但是支持并不是最好的。

以前天猫魔盒自带的投屏非常好,集成在系统里的,不知道是啥软件;可惜后来苹果升级不支持了,然后盒子卡顿,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系统里集成投屏软件,比如苹果手机。

接受方当然也要支持才行,假如系统没集成,就要安装一个,乐播是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老师不扔天猫魔盒呀,可以免费送给我多好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老师不扔天猫魔盒呀,可以免费送给我多好呀

卡顿,慢;买了斐讯盒子后,一对比,直接不用了,账号里面还有几十块钱都扔了。

网友:
电视机厂家限制太多,电视机如自带就用电视机自带的,手机端下软件,电视机没有就看看电视的软件市场有啥相关的,下来用就好了,手机端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顿,慢;买了斐讯盒子后,一对比,直接不用了,账号里面还有几十块钱都扔了。 ...

斐讯听说跑路了,我当时也是因为担心返现购斐讯产品,感觉不可靠,就没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斐讯听说跑路了,我当时也是因为担心返现购斐讯产品,感觉不可靠,就没买 ...

我是直接150块钱买的,反正同配置的机子都要300左右了,不亏。

网友:
很多投屏的,dnl的,乱七八糟,root随意,不动的看看盒子的应用中心让装什么。

网友:
投屏软件有很多,我也用了乐播,支持dlna和苹果的,能够投网络源视频,可以手机下个silence影视看电影,然后投电视上看。

网友:
电视上装乐播,手机不需要

网友:
直接手机优酷可以直接投屏,盒子也装一个盒子版的优酷就何以了,这都是常用的软件

网友:
手机不用安装吧。只要机顶盒安装就行。优酷,爱奇艺。。等在手机上点投播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其它芯片有没有,如果你用的是晶晨的搜 [webpad]教程,T1 官改v3.3 投射屏幕功能

网友:
若你盒子支持安装APP 可以自己装个投屏APP

网友:
电视盒子有没有多平互动的功能,打开后,打开手机多屏互动在一个局域网就能搜到电视盒,链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