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上海大众CD机恢复AUX功能

楼主(2019-01-28):
这个CD好像是新宝来车的 原来只能听收音机和播放cd,想连接电脑没有AUX是不行的就,以前发过帖子可坛友都说不好弄所以放了一段时间,前不久百度搜到了这款车机恢复aux的帖子  然后动手按照教程把几个元件一一对应安好  还有几个跳线,原来就这么简单,完成后按cd键就可以自由切换了,还有就是这个cd有一小时自动关机 听着听着它就给你断了,真是让人难受 就想怎么给它取消?看机身接口定义发现没有CAN总线针脚  那一小时关机就可能不受总线控制,那就是cd自身控制的一小时关机?突然想起以前有个细节一直没注意,就是在正常播放的时候屏幕经常有英文停留几秒就没了过段时间又出来了,是不是提示什么呢?百度查了下大概意思是 低电压,想想可能跟自动关机有关系,是不是cd有电压检测电路?电压低于多少就启动一小时关机呢?我用的开关电源输出12.7v,试着把电压微调到13.1v,通电试机看时间过一小时了竟然没关机!这心情舒服了!大功告成。有这个cd的坛友可以试试!拆开把图片发给大家看看。

网友A:
先沙发一下,这个维修好厉害,尤其是一小时关机吧修复,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沙发一下,这个维修好厉害,尤其是一小时关机吧修复,赞一个!

谢谢!一小时关机要是CAN总线控制的就难了,

网友B:
一小时关机其实就是通过电压对比,对蓄电池低压做出保护,以免不能正常发动引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小时关机其实就是通过电压对比,对蓄电池低压做出保护,以免不能正常发动引擎。 ...

总线控制就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
输入最好是用屏蔽线,否则容易干扰。

网友C:
这一波操作厉害了,把线换成屏蔽线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波操作厉害了,把线换成屏蔽线就完美了

呵呵 是的可惜手上没有屏蔽线

网友:
折腾得很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D:
屏蔽线可以用就得手机数据线,但要原装的,山上的通常没有屏蔽的。我常用来改车机。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蔽线可以用就得手机数据线,但要原装的,山上的通常没有屏蔽的。我常用来改车机。挺好用的! ...

谢谢!我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2019-03-08):
天宝大众车机没CAN总线,也没一小时关机

网友E(2019-08-19):
为什么我的按不到屏幕显示USB字样的情况。就是你的这个图

楼主(2020-06-16):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的按不到屏幕显示USB字样的情况。就是你的这个图

不好意思好久没上论坛了 问题解决了吗 你仔细看看所有原件都装上了吗还有原件位置跳线都对不对

网友F(2020-11-25):
楼主,aux输入是焊哪几个点啊。看不清楚

网友G:
老兄的M币怎么是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的按不到屏幕显示USB字样的情况。就是你的这个图

贴片三极管和周围的电容电阻焊上了吗 这几个原件焊好了才能调出USB和AUX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兄的M币怎么是负数

可能是帖子少交流的少吧 我也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aux输入是焊哪几个点啊。看不清楚

我这个确实不清楚 你百度一下 大众cd机恢复AUX功能 上面的图片很清楚 都是一样的  有什么事再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