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哥们的电压力锅+过小年,各路神仙们出来了

楼主(2019-01-28):
    上午,来了到9点半了,终于来活了,一个男子个不高,微胖,穿花生酱色的皮夹克,蓝灰色牛仔裤,国字脸,小鼻子,蛤蟆眼,蒜头鼻子元宝耳,四方嘴,进来冲我一点头,拎着个4灯锅,说最边上的一个开关坏了,灯亮不热

    我接过来让他关上门,坐,等一会就得,他说去买菜,一会回来,就走了。

    我直接拆开,发现开关中心头离开了开关十万八千里,还当啷在插簧线上,我换了开关,重新将插簧每个都夹紧,

   (这是一个很小的步骤,甭管是换电水壶的开关,耦合器,底座,还是电锅开关其他设备的开关,只要涉及功率,别嫌费事,都挨个给它紧一下,故障率,返修率会低很多)

    正在准备换开关时,又来一位,也是个年轻的,穿黑色不怎么干净的羽绒服,黑色的裤子,大萝卜脑袋,头上黄色的头发往上长,显得脑袋特长,实际上人不高

    长得长眉毛雷公嘴,黄眼珠,蒜头鼻,大耳朵,瘦吧,有点阿飞劲,加上俩翅膀就是雷震子,总是看着笑迷糊的。

    拿着个红色的电扇的衣果体来的,没有扇头电机是光着来的

    我笑了:“哥们,你这是反季节修理啊,修它干嘛啊,你嫌屋里的暖气太热是咋地啊?”

    他也不外,笑嘻嘻的道:“夏天没空,冬天修这个没人跟你抢,修好了来年不正好用吗?”我让他放一会,马上完

    于是,拿了个开关,赶紧换上,换完装盖,试试每个开关都正常,放一边,给他修电扇。

    修理中,那修锅的回来,取锅,问多少钱,我说给十块钱就行了,他很不满,说换一个开关不是5¥啊

    我说,十块钱是基本修理费,一个开关也是送,2个开关也是送的,超过3个就是十五,这里有最基本修理费,不是论个换。

    他听了,很不爽,往桌子上拍了张十块钱的旧票,什么也没说,走了。

    修电扇的他跟我诉苦道:“去年夏天,电扇坏了,找你西边的那老头,让他上点油,咱也没当面守着修,结果,拿回来一看,他就给前边加了点油,没拆。还给换了个这个(定时器),(我一看,可不,掐了两根线,拧上个定时器,接头用宽透明胶带捏一下就算绝缘了)结果,还给把2档修没了。找你来就是让你给看看2档。

    于是拆开看,测量电机电容的黄线到红白蓝的电阻,红蓝都有数,两三百的,唯独白线(2档)无穷大)

    看来,不是开关的事,我说拆开电机看看吧,按说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啊

    我去年夏天换下来的一个坏电机,是2档不通,但是彻底断,是白线和其中一根线不通,属于蓝白中间的线包不通,但是有两头的高低档,

    我说拆开电机看看吧,这毛病,不好治,拆开有风险。、

    他说那老头就没拆,只从外边加的油,我拆开一看 5根线在里边绑着,白色的被几根线压在深处,不容易,我用夹子一头接表笔,一头夹在开关上的白线,

    然后,另一个夹子也接表笔,一头接锥子,小心翼翼插白线,明明扎破皮,但是不通,再以电容的黄线为依托,使用2K档测,还是不通

    看来,麻烦大了,只好拉倒,装上吧,别折腾了,万一扎狠了,把下边的线戳断,彻底不转了,咱就瞎啦,没必要,犯不上,又不关咱的事,别惹事。

    于是赶紧装上,试机,还转,得,只能说最起码是这根白线断了,很可能这线从上面反下来的,电机线不强,来回摇头过程中,把线折断了铜丝、、

    这玩意不好弄,只能改用别的方法。

   装好电机,通电,转,没问题,万幸没坏,

    找电容来,从红到白之间,在开关上夹住个电容,使用3UF的电容转速可以,用2个半的电容也行,用1.2的不行

    给他试验的目的就是让他看看,可以用其他办法代替,他一个劲傻点头

    我说,现在电扇没扇叶,又是冬天,看不出快慢来,需要的话,到夏天,咱们挨个换电容试试,哪个合适用哪个,如何?他还是点头。

    这时候,又来个老头,个不高,看年纪差不多得六十来岁了,马云脸,俗称蛤蟆精脸,比圆脸还扁

    如同在16:9上看4:3的姚明的感觉,别说,模样还真像马大侠,瘪嘴老太太的感觉,不怎么突出的鼻子,眼也小,眉毛也稀疏,但是组合起来,在这张脸上,不难看

    他修个插卡收音机,是脖子挂的那种深亮红色的,使用18650电池的,组合LED屏,音量开关,支持TF和USB,支持LINE,收音机,播放等,侧面5个开关

    我有个一样的,是从ZHZ963那里买的,当年的故障为主芯片1,2脚(也许是倒数1,2脚)内部短路,这开关正好跨接在1,2脚上,所以关不掉,只能每次把电池耗尽关机,

    后来拆下开关跑电路,确认是IC坏了,但是能用所有功能正常,

    于是,改造线路,将这个开关分割出去,飞线,串联在电池回路上,充电不影响,只是电池的放电部分串联开关,实现硬断电。哈哈哈,扯多了。

    我让老头休息会,马上完活,我继续对付这小伙子,反正我说什么也点头,我准备扣盖

    他突然提出,把这定时器的线给重新弄一下吧,这什么玩意啊?看着不顺眼

    我说行,于是,将剪断重接的线焊开,直接将接头处的线镀锡焊接在开关上

    另一头则原本跟进线用个压线帽压住了,拆开压线帽,发现已经压死了,只好剪断,套热缩管,从接头那里取定时器的线直接跟220进线拧,焊在一起,热缩,完成,没事了

    我给装上,这小子,在那里比划过来比划过去看了正面看反面,也不问价钱

    我开始给老头研究收音机,现在好,一打开就是PAUS,可以选择进收音机,但是没台

    他说,这个现在是没收音机原来接一段铁丝还能收,结果放半年,也不能放卡了

    我取出卡,也是没牌子的货,笑了,估计卡也坏了。

    正在试机,那小子突然问我,给多少钱啊?

    我说,给十块钱就行了,他翻了:你修了半天,什么也没解决啊,还要这么多啊?

    我说,最低维修费十块钱,一拆一装,咱说话别亏心,你要咱怎么修,咱就怎么修

    刚才这老先生也看见了,您老说句公道话,是不是这样,他让我给焊线,我给焊了不?

    他让我给怎么弄,咱给她弄了不?你亲眼瞅着干的活,螺丝都上好了,又说没给修,亏心不?

    老头一个劲的说:“小伙子,你们没说清楚吧,人家师父刚才修的时候,都给你试好了,该说的都说明白了吧?你光点头不表态,沟通不足啊。”

    小伙子说了,我来修2档不转,他修半天,还是不转啊不是?

    我说,刚才你也看见了,串个电容就能转,你也不说按电容,也不表态,光说什么都点头

    我说了吧?是指望来年夏天,根据需要给你再换电容试试,调好了就不用动了,你也点头了,对吧

    我扣盖你也不说什么,你要说修咱刚才就修了,何苦来回拆啊?

    老头一个劲打圆场,道:“你们俩说话没说清楚,他理解错误,算了拆开给他修上不就完了?你也是,不说清楚点,要改电路就直接说明白。省的人家装好又拆开。”

    那人道:“不是啊,我住得远,来一趟不容易。”老头问是哪里的

    他说哪来着?索马里(难怪这么别扭,不好惹)?

    马德保(试验真空球实验的地方,著名的马德保半球,多少匹马才拉开的)?(哦,好像是马头李,反正我不知道马头李在哪)

    我说,没问题,想修就修了。添上个五块钱的件钱就行了。咱绝对对得起你啊,

    他说,只要给修上2档就行,咱别的不要求什么,没有2档太丢人,那老头给修了半天结果再找他人没了。不干了。

    我笑笑,说,可不,他正好是6月来的,11月前后不干的,现在听说去上海了,你是找不到他了。

    给他拆开,找了个拆机的棒子国电容,铝壳圆柱体KSC的全是棒子文的3UF450V,60hz,0.6A电容,很多年了

    记得是03年前后,老爷子从老钱的收购站划拉来的5个这玩意,容足量够,好东西,当运行或者调速还不错,比方块塑料的CBB60啥的更不容易坏

    正好,焊上从他电扇上拆下来的两段定时器红电线电容焊上线,缠胶带护住焊接点和任何漏电的部位

    焊在开关的红白线上这个电容跟原来的起运电容用勒死狗勒住,然后装好螺丝扣盖,试机正常转,3个档都有

    他乐了,哎,这样就对了,甭管哪个快哪个慢,有2档就行啊。于是,收钱,打发走人。

    开始给老头修收音机,按一下第一个开关,搜台了,搜一圈十几个P号,个别空台,后边就都有了,不错,收音机还行

    取下TF卡,插在我的鼓型的《杰克。穷死》牌的,蓝牙音箱,没反应,不认

    把音箱上的卡插它的卡座上,也不认,看来,卡座坏了,卡也是坏的,看来没法弄

    因为卡座在屏幕的针下面,这屏幕的排针很长,打弯,还很硬,不敢掰,怕把铜箔焊点弄坏了不好

    于是,找个U盘,插在大U口上,嘿,“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苏小明的成名曲,原唱,军港之夜。

    看来,能读盘,又找个读卡器插上我的2G卡,“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秦记》也正常播放,没问题。

    唯独老头的卡还是不认

    于是,跟他说,家里的小年轻的们,谁有没用的U盘,卡啊之类的,拷上歌曲戏曲,就从这插上就能用,咱就别太讲究了,毕竟没法子换那口

    人家又设计了这个口可以用来代偿,就这样用吧?”

    老头挺高兴,已经很知足了,收费10¥

   老头说,找了这么多地方,没人修这个,看你这里也修充电器,家里好几个坏充电器,自己打开看了,不敢下手,总算知道你这里了,近期不关门休息吧?回头我拿来修,到时候给照顾点啊少收点。

    我点头,笑道,修的多肯定有优惠,看情况吧,打发他走,已经10点半。又没事了,遂有此文2019年1月28日11:58:23
(下午故事更精彩)
---------

楼主:
    这是民歌找我修的自己家的电压力锅,不工作,不过电,拆开看,发现保护电路板的塑料壳都化了,可见多热吧,于是,补焊了电路板上多处虚焊(重点在变压器 ,7805,以及插排的5V针脚和地)结果补焊完,试试正常,可以加热,几天后来取,如实说明,民歌说,小旺,没换件呗?没换件就不跟你客气啦,不给钱了啊,没脾气,哥哎,你是逼我啊。

网友:
老哥换了新的签名档了啊。不再是个光秃秃的1

网友A:
9:30,客户1到位。修4灯锅,换一个开关。随使用时间日久,插簧普遍可能松脱。逐一禁锢避免返修。经验值得学习。十块钱,搭一个到两个件,其实真的只是工钱。不然真计较工作量,他付不起工时费的。

之后,客户2抵达。修无扇叶电扇。确认绕组抽头断了。提出加电容降速方案。期间发现您的同行,够能应付差事的。换个定时器就糊弄掉了电机的问题。用透明胶带扎线。真不怕给客户和下一任维修人员埋雷。客户2并不是赖皮专业户,但脑子短根筋。傻点头,不懂得说话。一个电容加工时费,一共15。钱不贵,他满意,您也没多受累。

期间又到了客户3号。TF卡座坏了的收音机。收音功能正常。TF卡、座均已损坏,设计U口读盘方案,顺利通过。收费10元。不过,没看明白修了啥,只是检测而已。为啥老头还认同付费呢?

民歌也是真不见外,只认同料钱,不掏工钱。配件收钱多少另算,反正让你干活,都是您家乡名产酒类。

顺便,请教一下,电机上,并电容,能降速啊?

网友B:
今天都放假没了回了吗

网友C:
不换件就不给钱是吧! 花的不是时间, 学习不要钱,大家都是吃闲饭没事干的吗?

网友D:
又可以看小说了

网友E:
扯淡啊,手艺难道不值钱啦?不换件就免费搭人工啦?下次给他多换几个件,照死里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0,客户1到位。修4灯锅,换一个开关。随使用时间日久,插簧普遍可能松脱。逐一禁锢避免返修。经验值得学 ...

老头的机器拆开看了,没硬件故障,就是因为卡坏,卡座坏,且收音机不能收台,给他调出台来存一遍,又试出U口可以使用,他是问我有卡或者U盘卖没有,我说我的都有用,没富裕,建议他去报亭啊,卖手机存储卡,拷MP3的地方买一个尽量小个头的,免得太长了别扭,也可以用读卡器转小卡用,都给试好了。解决问题就得了呗。嘿嘿嘿
民歌好歹是多年兄弟,没法说,反正这次不给,下次就换件呗,嘿嘿嘿
电容不是并联,是串联,因为2档失灵了,等于把最高速档串个电容到220回路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都放假没了回了吗

估计都去买年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换件就不给钱是吧! 花的不是时间, 学习不要钱,大家都是吃闲饭没事干的吗? ...

哈哈哈哈,大侠们都出来了,权当故事看就行了,就当偶尔赠医施药吧,存这种想法的老百姓还是有的,反正只要他还来,还发愁这刀砍不着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可以看小说了

哎,这是比较淡定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扯淡啊,手艺难道不值钱啦?不换件就免费搭人工啦?下次给他多换几个件,照死里收费 ...

没错,这一个院的有时候就得有张有弛,故意放水,别让人说,回回都要钱,有时候,小小不言的,让一让,效果更好,反正人只要来,什么都修的着,很快,给他加湿器换电源板的故事要拿照片回来了

网友F:
楼上的几个有不知道的,不给钱那是因为关系铁

网友G:
这年头忙活半天不给钱的人还真多,我在群里问一下家里附近哪有补胎的,人家好心告诉我了我都会往群里发个20的红包,不能让别人白帮忙啊

网友H:
唉,折腾了半天,才收30块,修东西的手艺,看来是过生活都难,还是改行吧,写小说不错

网友:
老哥很实在啊!现在我们这维修的有的都狮子大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几个有不知道的,不给钱那是因为关系铁

呵呵呵呵呵呵呵这是老观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年头忙活半天不给钱的人还真多,我在群里问一下家里附近哪有补胎的,人家好心告诉我了我都会往群里发个20 ...

好人啊,补一个电动车的带5¥,一下子奖励人家20的红包,那哥们一高兴,给你车子轱辘再扎三个窟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唉,折腾了半天,才收30块,修东西的手艺,看来是过生活都难,还是改行吧,写小说不错 ...

多少人为了生活历尽了悲欢离合

多少人为了生活流尽血泪   心酸像谁诉

啊~~~有谁能够了解凡夫俗子悲哀

暗暗流着眼泪也要对人笑嘻嘻

啊~~~来来来来活计    脚步开始挪动

不管他人是谁    人生是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