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x1 tablet简单拆机加散热改造

楼主(2019-01-28):
最近入手一台2016款的ThinkPadx1 tablet,配置为酷睿m5-6y57,8g ram,256g sata3 m2固态。配件有触控笔和键盘盖。通过一段时间使用,总体比较满意。然而始终有一点让人感觉不爽,就是其散热不足,CPU比较容易过热降频。虽然并不像一些国产寨板一样会降到默频以下,但仍让我感到一丝不爽。于是决定拆机做手术,为其增加散热能力。考虑到要保留外观完整以及个人能力问题,不对其做魔改。单从增强CPU与后壳之间的导热能力下手。本贴以文字为主,图片为辅。

身份牌镇楼。

进入拆解部分,在下手之前先拍张遗照。此为连接键盘是的笔记本模式。

卸下键盘并关机,将机身翻转过来。(顺便让之家的22in1露个脸)

取下机身下面的横条。地下有俩颗螺丝,拆掉。

这是可见中部的键盘/外设接口以及左边的io口。X1tablet可以外接多种模块,比如说电池扩展坞和投影仪。(but我一个都没有)翻开支架,卸下三颗螺丝。可以看到左侧有一个microSD的卡槽以及上方的sim卡槽。话说回来我这台机子本来应该支持4g的,然而并没有。其中原因一会解答。

另外可以看出x1 tablet的支架并不同于微软surface的(然而2018款就一样了),这两种支架各有优特点,一会再谈。把螺丝全部卸下就可以开盖了,用指甲或撬棍沿接缝处划一圈就可开盖,完全卡口设计没有粘胶。(这点必须好评)

那么这就是开盖后的样子。后盖与主板之间没有任何连接,因此想弄出什么岔子还是挺困难的,除非大力出奇迹。(笑)

可以看到整机的集成度不算高,可维修程度不错。比较容易损坏的尾插是单独的板子,如果损坏直接更换小板即可。(吊打某软与某果)
现在仔细看看主板上都有什么零件。

这是整机的核心,中间压在这块铜皮下的就是core m5处理器和ram,不过这块铜皮并不简单,这点一会再说。另外可见上方有一个空焊位,这是可选的wgig模块。

向上走可以看到本机的无线网卡。英特尔自家出产,型号为8260D2W。网卡屏蔽罩上还有接地用的导电贴,好评。另外可以看见下面的Dp接口上有螺丝加固,提升·耐用性。同时左边是喜闻乐见的cmos电池。另外可见本机的NFC模块,不过我至今没研究出来这个NFC怎么用。

看看电池。本机搭载一块37wh的电池,就算是·重度使用(烤机)也能有3小时的续航。平时轻轻松松使用半天不成问题。

机身右上方是4g跟WLAN的天线。下面紧挨着的是耳机孔与音量键的小板。中间与主板之间用排线连接。有一个细节就是本机所有排线上都印刷了各自的功能,不会搞混。

正上方是摄像头,只有500万像素,纯粹看个亮。旁边的闪光灯在win10自带相机下只有象征作用,不知第三方软件能否充分利用。

最后是右下角的部分。可以看见4g天线的接头被胶带给固定住了,很显然不是原厂干的。那么这个消失的4g网卡去哪了?这台机原来搭载的是华为的me906s网卡,由于原机主(这是二手机)认为其并无卵用所以被他拆出来卖钱回血了(mdzz)。当然也因此被我给狠狠刀了一下。下面是一块三星pm871(的oem版本)固态,m2接口,sata通道,只能说勉强够用,硬盘本身用铜箔包裹散热还不错。本次改造不动他。同时可以看见主板与屏幕之间是有一层屏蔽铝箔的。毕竟这机子有电磁触控,对干扰还是比较敏感的。

下面进入改造环节。拆机可知本机并未用机身来直接散热,CPU散热器与后盖之间没有直接连接,这就导致CPU在闷烧,热量出不去。当然,本身的硅脂也有老化现象。因此也一并更换。按顺序拆下固定支架上的4颗螺丝即可取下散热器。

取下的散热器。其实这东西是一块均热板,但是面积太小所以效果有限。另外可见上面有一个长条区域,这是给内存芯片散热用的。

取下散热器就能看见核心core m5处理器。处理器下面的屏蔽罩是内存。8GB lpddr3.

仔细看CPU,或许用soc来称呼更为合适。可以看出采用了“胶水封装”的形式。将CPU与北桥(?)的Die封装在一块基板上。

把内存的屏蔽罩打开。可以看出颗粒上并没有导热材料。一会要在上面涂上硅脂。

内存屏蔽罩与cpu散热器之间也涂上硅脂,原来是直接接触的。(此处无图)
装上散热器,测试用0.2mm后的铜片填充缝隙,效果刚好。用硅脂加强导热,同时防止铜片乱跑。扣上后盖做简单测试。没有问题。有两个铜片直接粘在了后盖上。观察有硅脂分布不均,重涂硅脂少的部分。

最后整机原样装回。AIDA64烤机测试CPU62度,频率1600,相对于原来cpu72度,频率1100有不少改善。犹豫cpu有6w功耗墙,因此没有获得更大的提升。后盖温度比原来高了不少,说明热量已经充分散发出来。不过对于握持使用影响并不大。牺牲一些使用体验换了性能释放大提升还是很值得。

网友A:
看起来,好像也高大上不到那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好像也高大上不到那去呀

比一些寨板强多了,可维修性不错。而且屏幕效果和触摸体验更是比一般的win板强。

网友(2020-02-10):
请问这款电脑不用电池能开机吗? 想改装成小主机,谢谢

网友B:
请问下只有主板,插入硬盘和电源 ,怎么开机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只有主板,插入硬盘和电源 ,怎么开机吗?谢谢

跳线啊!!!!!!!!!

网友(2020-09-24):
楼主这台机是啥价入的啊,最近种草严重

网友(2020-11-23):
楼主,能讲一下各个排插是干什么用的吗?我diy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2022-01-25):
机身下面的横条怎么拆,我不知道方向不敢硬掰

网友(2024-08-08):
通用配件还挺多的。

网友:
gen1的版本,感觉这种外壳散热还是硅脂片要合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