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ROSE 拆解』鹿客OJJ X1智能指纹锁全面拆解,安装,使用体验。

楼主(2019-01-28):
首先感谢数码之家 “家有评测” 板块的评测活动。
其次感谢“Loock鹿客”提供评测产品以及评测资格。

对所有评测,试用品,本人都将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的原则把文章呈现给大家。

OJJ中文名“欧极佳”,是中国智能锁领军品牌“Loock鹿客”全新推出的互联网品牌。
OJJ智能门锁 X1是鹿客首款千元智能锁产品,也是小米生态链首款千元智能门锁,但鹿客保持了对产品品质的高标准要求。外观上,OJJ X1由多次获得IF设计奖、红点设计奖等世界级工业设计大奖的团队操刀,延续了鹿客的极简设计风格,保证了其时尚感足以吊打其他千元智能锁。使用体验上,OJJ X1创造性地将指纹识别模块无缝融入门把手之上,轻松实现隐形指纹一步开门,从此告别传统指纹锁较为繁琐的三步开门。安全性能上,不仅采用了直插芯C级锁芯(C级锁芯同样也是最高安全等级),也有实时远程提醒和安全报警、米家定制金融级独立芯片加密、“小黑盒”线圈电磁攻击防护、16位虚位密码、防猫眼撬锁等全方位安全防护,保障了产品的安全性能。此外,OJJ X1还采用了双轴承工艺和更为耐磨的材质,更坚固耐用,保证产品的高品质。

本次试用的OJJ X1智能指纹锁,共分成两次快递寄出。
首先收到的是门锁面板部分。包装箱很大个头,大到镜头都快放不下了。
而且重量也是很可观的。。。

开箱吧,迫不及待了有点!
第一层物品。两根棍子?

四节5号双鹿碱性电池。上面还特别注明了电子锁适用。什么玄机?

配件小盒子。

里面装着锁芯,两把折叠小刀(钥匙),还有一根长螺丝。

锁芯。

从钥匙孔往里看,貌似很复杂的样子。

折叠钥匙,打开以看这钥匙好复杂啊!传说中的D级锁芯?

箱内印刷品。说明书,保修卡,合格证。。。

第二层物品就是主角了。
OJJ智能指纹锁的室内,外面板。

这个是室内的。
全黑色哑光的,触感很好,而且有着很好的厚重感。

在室内开门的时候,需要按住这个按钮,再压下手柄。
厂家称只为保护开关。

如果觉得太麻烦的话,还可以通过手柄后的开关把保护开关锁定。
这样直接压下手柄即可。

室内锁旋钮。锁了以后,在室外任何方式都无法打开的。

上半部分主要是电池仓了。

使用4节5号电池,续航时间目前未知。。。

电池仓下面还有个带螺丝的小盖子。

蓝牙配对按钮。

电池仓盖板。

这个电池仓盖板要吐槽一下。
滑盖设计的,但是,没有任何卡扣。。。

感觉完全靠过盈配合,我就想,如果以后用的时间长了,或某人发脾气摔门而出。。。
这盖板会不会掉下来???

拆掉电池仓下面小盖子,里面空荡荡的。

这里有个TYPE C的接口。用来连接室外面板的。

室内,室外面板背面都有一层橡胶垫。

拆下来的橡胶垫。

橡胶垫上有若干个这样的蘑菇头用于固定。

拿掉橡胶垫后就可以看到螺丝了。一共七个螺丝固定盖板。

其中一颗螺丝上还有个贴纸。看着不像是防拆标签。

不管是不是防拆标签,一样无损取下。

电池盒这里还有四个。

电池盒的四颗螺丝拆掉以后,可以把整个电池盒掏出来。

从门锁面板上掏出来的电池盒。

背面可以看到电路板部分。

楼主:
拆掉盖板的室内门锁面板内部。

室内暗锁部分,和普通门锁没什么两样。

四方的手柄转轴,看着和普通门锁也很像。

固定环和手柄轴。

保护开关与手柄轴的结合槽。

拆掉中间的内梅花螺丝,就可以拆掉手柄了。

拆下来的手柄。总感觉像个什么东西呢???

手柄内的保护开关。

手柄的内转轴架。

内转轴上居然用了个轴承。
不过,貌似尺寸算错了?上面还缠着聚酰亚胺胶带?

外壳里的复位弹簧。

手柄背面的小开关,用来锁定保护开关的。

把手柄背面的两个内梅花螺丝拆掉,可以从正面拆下手柄的盖板。

手柄内为空心,不过外壳整体厚度还可以。

用来顶住保护开关的滑片。

滑片压在这两个弹簧上顶着手柄背面的锁定开关。

再来看看电池盒这部分吧。

拆掉电路板上的螺丝,拔掉电池,蓝牙天线插头就可以拆掉电路板了。

贴在外壳上的蓝牙天线。
貌似双面胶不太好?两边都有翘边的现象。

取下来的电路板。

N51822 这个是超低功耗单片2.4G无线通信IC。

忘了说了,由于电路板上整体喷了三防漆。所以很多IC拍起来很费劲的。

TYPE C口。

室内面板拆完了,再来拆室外面板看看。

室外面板的手柄。轴心中间就是指纹识别部分。

机械钥匙的盖板。

由于还没装锁芯,所以打开这盖板里面是空的。

楼主:
触摸键盘区。

左边的几个小孔是喇叭,右边是micro usb应急电源和复位按钮。

连接室内,室外面板的TYPE C“数据线” 。不知是不是标准的TYPE C数据线。
突然想拿手机来试试~~~

触摸板上隐约可见数字。开始以为这触摸板的材质是玻璃,或钢化玻璃。
后来官方证实,是亚克力的。
个人觉得,用高硬度的玻璃来做,更好吧?可以有效防止各种划伤。

背面的样子。

这一边的螺丝上同样有个贴。

还有个防拆开关。如果从外面暴力拆掉面板的话,会触发报警的。

拆掉盖板后,里面相对于室内部分来说复杂了许多。

上面主要是电路部分。

中间手柄轴和锁闭装置。

下面是喇叭和一小块电路板。

拆下来的TYPE C连接线。

从左到右依次为指纹排线,应急供电&喇叭,锁闭机构。

这个应该就是触摸板的排线了。

拆下来的电路板。

板上有一快CR1220的电池。
不知这电池的寿命有多长?
还有就是一旦这电池没电了,会有什么影响呢?

EFM32系列单片机。

25Q32

防拆开关。边上还有个空的开关位。不知干嘛用的。

出于安全因素,板上其他IC就不发了。
看下电路板背面吧。

低电量指示灯。

电路板下面是一个金属衬板,由四颗螺丝固定。

拆下来的衬板。材质不明,不过,这衬板个人感觉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的另一面就是触摸板,而里面则是电路板部分。
如果破坏掉触摸板,以及这块金属衬板,通过电路板上连线直接控制锁闭机构。。。

拆掉衬板后就是触摸板部分了。白色的部分应该是背光板。

背光板LED的排线。目前已知的几种状态颜色为,红,蓝,白,翠绿。

触摸板部分的控制IC。

楼主:
室外手柄转轴以及锁闭机构部分。

锁闭机构部分是一个半圆形的金属片来实现顶住,松开手柄转轴中的暗销。
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思。但是,确实有效。

拆开外壳看看里面。一个小电机和两个齿轮。

用强磁对所有部分测试,均不会产生任何动作。

由弹簧,轴上固定销组成的直线驱动结构。
虽然看着很简单,但还是很可靠的。

手柄转轴里的暗销。

继续拆转轴。

又见轴承。

这个金属片是固定指纹模块连接线的。需要先拆掉。

指纹连接线通过转轴中间的孔,连接到外面的手柄。

与暗销相配合的轴套。

继续强磁实验,暗销部分不会有任何动作。

室外的手柄和室内的拆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室外手柄部分需要先拆掉手柄背面的螺丝。

手柄盖板。

手柄内还有一小块电路板。

指纹模块,看着和手机背指纹很像很像。

拆下来的电路板。

电路板拆掉以后可以看到固定手柄的螺丝了。
拆了它就可以取下手柄了。

手柄转轴部分。指纹连接线是从侧面的开槽里穿过来的。

拆掉转轴以后,发现里面还有一颗轴承。

手柄复位弹簧。

手柄的连接线。这条线里的芯线真的挺细的。。。
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感觉。。。

在转轴内有一部分线是螺旋形的。为了适应转轴的旋转。
说实话,我有点担心,这条线会不会在某天突然断掉?

到这就差不多全部拆完了。
准备装回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室外手柄这个盖板和手柄壳之间没有任何防水措施。包括指纹模块周围。
而盖板和手柄外壳之间的缝隙又比较大。。。
虽然手柄内部的电路板上也有三防漆,但是,FPC插座和排线座是没法喷三防漆的。
这似乎没什么问题,不过我就想,假如哪天因为淋雨而湿了手,再去握这手柄,水会顺着这盖板的缝隙流进去?
好像这样的概率不是很大?不过既然我想到了,我就想个办法了。

手里正好有一直黑色的708,给它涂到外壳这个边槽里。

还有手柄盖板,指纹开孔周围也都涂上。

然后装回盖板,把多余的胶挤出来。

擦干净多余的胶就可以了。这下可以放心了~

复位开关可micro usb应急供电口。
我觉得,这个应急供电口,如果能设计成TYPE C口更好!
为啥呢?因为TYPE C口不分反正。
这个应急供电口被设计到门锁面板的最下面,而且还是口朝下的。
一旦真要需要应急供电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记得这个micro usb是哪一面朝外的。
只能弯腰,或蹲着。。。
如果用TYPE C口的话,可以盲插啊!

这个小喇叭。。。
看着挺精致的。但是音量真不大。。。
和官方宣称的高分贝报警出入有点大。打个比方,如果白天,我在客厅用正常音量看电视,如果有人在门外触发了这个报警的话,我是绝对听不到的。。。
不过也许是考虑到其他提示音的功能吧,所以这个喇叭,看上去应该是用的手机振铃那种。如果把报警音和提示语音分开,报警音用压电陶瓷片的话,那音量才算的上是真正的高分贝!

楼主:
这是继收到面板后大约1星期收到的锁体。

配件包。

打开后是螺丝什么的。

然后是锁体。

很有分量的哦。

各种锁舌,上下两个钩子是控制天地锁的。

还有两个外框

接下来就是预约安装了。
由于时间的原因,差不多预约了4次吧。这期间客服的态度还是相当好的。
开始安装了~

先是拆除原有的门锁面板和锁体。

然后需要对门进行适当的修改。
这期间一个是在看孩子,另一个是,不太好意思直接对着人家一通拍。。。

小哥还是很熟练的。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装好了。

门外面看的效果。

触摸板点亮的效果。不过我没设密码。

手机上下载米家APP

打开蓝牙后,添加设备。
这其中都是小哥在弄,所以好多都没截图。。。

送走小哥后,我回来开始自己鼓捣。
鼓捣过程中发现,蓝牙连接门锁的时间比较长。
差不多要两分钟才可以。。。
然后就可以蓝牙开锁,增加指纹什么的了。
增加指纹差不多需要按10次左右才能完成。
连接成功后,会显示当前电量。

设备设置里可以设置提示音量,防尾随入室时间。

在设置开锁密码后会有关于密码的高级选项。之前一直没找到是因为没设置密码。
设置密码后就会有密码的有效期等设置,相当方便!

安全设置里,一定要选中查看设备时需要密码!

鼓捣一会就有更新提示。于是就点了更新。
从22点02分开始更新。

这个更新就比较慢了,花了11分钟才更新好。。。
刚开始我是举着手机在门附近。。。
后来嫌太费劲了,直接找了个凳子,靠近门锁,把手机放哪了。。。

设备动态里可以查看到谁在几点开过门。
这个功能。。。哈哈!你懂的!

门锁至今装好已经有两天了,这两天先后给老公,婆婆登陆了指纹。本来呢,我是想,有了指纹锁,省着婆婆出门忘记带钥匙。结果,婆婆的手比较干,又不爱擦护手霜什么的。所以手指上指纹不是很清晰。这样一来,指纹录入成功了,开锁却反倒困难了。。。经常要按N次才能开锁。。。看来以后要带婆婆去做手部护理了。。。
至于我和老公的还好,不过有时候也是要按2~3次才能开。指纹识别速度还是可以的。虽然比不上手机。

回顾整个拆解,安装,使用。OJJ的门锁做工上还是很不错的。客服方面也很热情。
只是像电池盖,手柄防水处理,喇叭报警音量,应急的micro usb口这些地方应该适当改进一下。还有就是这个折叠钥匙的问题。钥匙整体长度太长,也许是为了适应锁孔的原因?而且钥匙手柄宽度有限,所以使用钥匙的时候,转动会略显麻烦,主要是手柄太窄,用不上力。
至于安全方面,由于没有传说中的那些设备,所以这个就没法试了。 密码开锁这个,个人觉得,下一产品换成点阵屏,1~0随机排列键盘,这样安全性会更高一些吧。

网友:
还未更新完,还得明天再来看,先支持一下。

网友:
特别注明了电子锁适用,不知是不是相对一般的容量足一些?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先进的样子 高端大气

网友:
这是直播暂停?

网友:
可以  继续 了啊

网友:
壳子是锌合金的吗

网友:
雪MM是一次性搞定哈!话说一次性密码还是有的

网友:
用这这锁,治好了婆婆手干的毛病

网友:
1000出一把汇泰龙的全新指纹锁,天猫卖1980的

网友:
这么高大上的东西,MM都用上了,我还在用以前的那种带钥匙,落后了

网友:
優秀文章,好像在万达广场看到他们家摊位了.

网友:
我的手经常出汗,指纹很难识别

网友:
对于智能锁,我感觉最大的好处就是指纹识别方便,其他的都不主要,带APP的,我觉得不安全。

网友:
王力门换专用的指纹锁不用换锁体,拆装十分钟内可以搞定。

网友:
不说说你设的密码是多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