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个ZVS感应加热

楼主(2019-01-29):
老早就对ZVS电路感兴趣了,简单的几个场管电阻电容二极管就可以弄出不少花样,比如加热个金属,搞个特斯拉线圈之类的
有了白光后就老跃跃欲试,忍不住搞了一套zvs的板子

场管用的拆机的,虽然旧了些,拿酒精擦擦还是不错的

四个高压电容,全新的,看坛友有用安规电容的

金属膜电阻和二极管,虽然用了俩大电阻,但感觉电阻发热倒不明显,反而是电容发热比较明显

手工绕的加热线圈,歪歪扭扭,是用个玻璃瓶绕的,不敢使劲拿钳子硬拉,怕把瓶子挤碎了

板子背面,焊接的时候追求完美,结果越修改焊点越难看,看来以后不能这样

成品的样子,看起来还不错

加热时没拍,大约1分钟不到烧红铁丝,用的是12V10A的IBM电源,感觉再高点电压会更给力

谢谢观看!

网友A:
把铜丝换成铜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铜丝换成铜管

请教老师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老师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高频有趋肤效应,实心铜丝实际内部几乎没有电流,都在表面,很细的铜丝等效内阻很大,高频下发热更大,很多匝谐振频率变低加热效果变差,需要更高的电压才能达到较大功率,效率较低。铜管中空同样重量的铜直径可以比实心大很多,趋肤效应使电流集中在表面,铜管的铜都在表面,高频下效率更高,较少匝数可以提高谐振频率利用加热效果降低电源电压需求,中空还可以加水冷散热应对大功率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有趋肤效应,实心铜丝实际内部几乎没有电流,都在表面,很细的铜丝等效内阻很大,高频下发热更大,很 ...

解释的非常清楚
家里只有铜线,还是装修时剩下的,费好大劲卷成线圈,歪歪扭扭的,不使劲往外拽拽的话明显有好几处会匝间短路
弯好的铜管有点贵,要17块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释的非常清楚
家里只有铜线,还是装修时剩下的,费好大劲卷成线圈,歪歪扭扭的,不使劲往外拽拽的话明 ...

废品站是个好去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有趋肤效应,实心铜丝实际内部几乎没有电流,都在表面,很细的铜丝等效内阻很大,高频下发热更大,很 ...

原来如此 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品站是个好去处~

去门口看过,都是些废纸酒瓶子旧家具,没看到电器之类的

网友:
铜管可以根据功率选用空调的高压管或低压管,里面装满细干沙,两头夹好,绕在大小合适的水管上,再倒出沙子,焊好进出水口

网友(2019-02-28):
这东西还有人在玩扒拉扒拉容纳盒居然还有一对拆机贴片场管 刚好需要一个无线供电,废物利用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品站是个好去处~

专家级别的讲解!看到趋肤两定很亲切。现在有些称集肤效应,我感觉别扭。。。

网友:
感应线圈匝数太多,圈的直径太大。你这个规格是上高压的。起码电压达到50v吧。你弄12v电流很小,所以你铁丝需要1分钟才会红。
你可以看下我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0581

网友:
看到你这个就想起我们单位的生产

网友:
对的对的, 不用铜线, 用铜管!

网友(2019-04-02):
引用 楼主:
解释的非常清楚
家里只有铜线,还是装修时剩下的,费好大劲卷成线圈,歪歪扭扭的,不使劲往外拽拽的话明 ...

铜管淘宝几块钱包邮就可以买到,搜“铜管”,然后按销量排序,外径4mm壁厚0.5mm的3块多一米包邮

网友:
你这个加热铜行不行?我也买了套件,还没焊接!

网友(2021-12-23):
直接用电磁炉加热行不行?感觉原理都一样一样 的